咨询一下有没有带开关量输出的漏电保护器,户外电箱里...

楼主(2018-08-17):
户外电箱里用的,三相电,主要想做远程漏电报警,想找那种带辅助线圈或者其他方式开关量输出的漏电保护器。查了正泰和德力西的网站,没有查到类似的产品。如果自己用零序互感器,好做吗?谢谢

网友A:
做过类似的产品,一般都有485的,再高级点有DO和DI。自己有继电保护测试仪之类的可以做,比较麻烦。另外零序互感器要选好的,不然很头疼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过类似的产品,一般都有485的,再高级点有DO和DI。自己有继电保护测试仪之类的可以做,比较麻烦。另外零 ...

谢谢,你是说买零序互感器自己开发比较麻烦?

网友A:
天,你还想自己做零序电流互感器?真的没必要,浙江做的大把大把。你这种需求有现成的,塑壳式带剩余电流保护断路器,100A,250A,400A,630A都有。以前走Modbus规约,现在走DLT645。400A的千把块不到,做烂的行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你还想自己做零序电流互感器?真的没必要,浙江做的大把大把。你这种需求有现成的,塑壳式带剩余电流保 ...

不是自己做零序互感器,而是买零序互感器自己做漏电判断,这个好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自己做零序互感器,而是买零序互感器自己做漏电判断,这个好做吗

做产品卖是吧,有关系搞定电力局三产就行。自己做自己用?没这个必要吧。麻烦倒不是很麻烦,零序采的做好滤波处理,做个有效值计算,不要误动就行。

网友A:
找个图片给你看看,是不是想这样用的,如果不做合闸跳闸,只是检测零序电流,不是很困难。

网友:
十几年前用过,印象中记得这个开关量是单独一个薄片模块加到开关边上跟开关联动的,起码当时梅兰日兰(现在统一叫施耐德电气)的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图片给你看看,是不是想这样用的,如果不做合闸跳闸,只是检测零序电流,不是很困难。

哦,你这个是485通信的,谢谢指教

网友B:
https://www.schneider-electric.c ... ca%2C-ara%29#search
https://www.schneider-electric.c ... ca%2C-ara%29#search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你这个是485通信的,谢谢指教

这家是485,有些是带do告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schneider-electric.cn/zh/product/A9A26924/iof-%E7%8A%B6%E6%80%81%E6%8C%87%E7%A4%BA%E6%8E ...

这是施耐德的辅助触头,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施耐德的辅助触头,谢谢

辅助触头拼到施耐德漏电保护器不是你要的功能吗?

网友:
正想拍个照片呢,发现10楼有了,这个可以的,想接常开常闭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辅助触头拼到施耐德漏电保护器不是你要的功能吗?

是的,就是不知道客户是否愿意买单,我想记下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