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SMT第四期的扩展库计划表!

楼主(2018-08-17):
第四期以正式开放,现在各项工作在加速完善,现在扩展库有3900多种,对于增加扩展库的计划如下:

1)下周将会把电阻电容大部分基本上完,0402 0603 1206。。。。全系列上上去,没上上万种,也有上大几千种
2)对于IC,不影响焊接难度的,在加速调整方案,尽量在一月内把基本的上上去!

网友:
能不能把PC817   C档光耦先上,等着用啊

网友:
功率电感还是没有吗……

网友:
SMT集成库得赶紧做出来啊,加油!

网友:
好,越来越强大了!

网友:
对,功率电感,一个也没有,

网友A:
功率电感,贴片铝电解电容

网友:
功率电感,贴片固态电容,贴片铝电解电容。

网友:
大电流磁珠比较急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电感,贴片铝电解电容

同感,能上贴片功率电感和铝电解就好啦.

网友:
我又来催原理图封装库了
qfn封装的型号多来点,比如stm32f103cbu6

网友:
支持。mcu 请加上 stm32f072cb,jlinkob 就靠它了。

网友B:
上个w7500p吧。stm32f107rb,gd32f107r或207r都行。

网友:
STM32F105RC/RB

网友:
不扩基础库没啥意思

网友:
总结楼上,只要是加钱就没意思。还不如没有。

网友C:
插队的也没上啊

网友:
扩展库有不确定性,还是希望基础库更大点,更稳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队的也没上啊

插队上了,就没那么多怨气了

网友:
强烈要求开通加钱手焊剩余器件服务,第三方提供也行,为避免客户来料清点等扯皮问题,可以要求补焊料必须是立创商城购买

网友D:
晕倒。
第四期的支持元件库在哪里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晕倒。
第四期的支持元件库在哪里下载??

网友:
加钱手焊,我需要的!

网友:
能不能贴两面,这个很有必要

网友: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加钱都不让,淡疼了

网友:
支持加一个服务,加钱全焊

网友:
对的我也发现了  现在板子几乎都贴完就可以工作了,但是缺少两样东西  一个是功率电感,一个是常规的电解电容。 我觉得功率电感 跟常规电解电容可以搞点
常规电解电容 可以弄 100uf 220uf  470uf 就够用了 一般     功率电感选 cd 43  cd75这种常规的  6-8uh   47-68uh  100uh 就够用了吧

钽电容无法完全替代 电解电容 ,所以电解电容还是有需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个w7500p吧。stm32f107rb,gd32f107r或207r都行。

+1
stm32f107rb + dp83848k
w7500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