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JGQDD]分享24VDC到380VAC小功率隔离电源开发记录

楼主(2018-08-17):
目的:为了解决GPRS模块需要接入24VDC和220VAC两种情况的问题;产品本身的平均功耗在1W以内。
        衍生的应用就是对于三相四线的系统,接错线了辅助电源部分也不会烧。
        用于24V,36V,72V电瓶车等MCU供电,随便接不会烧,也不会出现单一的非隔离DCDC芯片高压烧毁后后端直接击穿的问题。
使用MP174+后端隔离的2级电源方式。
最小按照20V启动,电压越高相应输出能力会大些。22V实测输出能力1W以上。220VAC时在3W左右。
因此输出功率按照1W计算。满足一般MCU的供电需求。
测试22VDC时可以带2个GPRS模块。
440VAC测试中:为安全起见单独放在纸盒子中测试中

以上版本作为测试和技术储备用。测试阶段完成后重新设计PCB发布。

网友A:
沙发,楼主又出大作了。

网友:
赞一个,楼主这个MP174GS很好啊,不隔离的高压输入DC-DC,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楼主又出大作了。

你之前15v到5v的隔离方案最后搞定了没?

楼主:
MP174特点在于输出输入电压的压差在5V多,要是输出5v的话,输入电压可以做到12v,输出功率在100ma左右,本身mos耐压700v,对小功率应用输入电压范围秒杀一堆高压芯片,比如LM5017等。

网友B:
这个变压器是个标准器件?

网友C:
输入24VDC或220VAC,输出5V、2A能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变压器是个标准器件?

算定制品,我开源这个变压器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扩大销量,这样的话厂家也乐意做。用的人多的话自然就是标准件了。初级6T,次级16T,我的淘宝店或者我的帖子,第一篇里有这个变压器的规格书,可以按照那个进行绕制。我的淘宝店里也有售。拿个绿环,按匝数绕就可以成功,成功率99%。第二篇帖子当中有计算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24VDC或220VAC,输出5V、2A能做吗

做不了。这个要用分立器件搭了,我先从一瓦做起。不过要是不嫌芯片多的话,用五片mp174加上相位控制开关均流估计24v勉强达到10W。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之前15v到5v的隔离方案最后搞定了没?

暂时的方案是把前面的15V也一起做了,弄了个220 to 15/5的flyback的方案。搞电源,怎么也绕不过变压器的

网友:
cpu驱动的方式,支持,留名!!

楼主:
测试最低工作电压,留余量在20vdc。效率不能同一般纯非隔离dcdc比,这个要低,比7805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