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单片机读保护

楼主(2018-08-17):
哪位大侠用过STM8s单片机的读保护,有用过的大侠,帮忙上传一下历程。

网友:
stvp里设置

楼主:
程序不能设置吗,哪位有程序设置历程啊

网友:
读保护是将ROP写0xAA,地址在Datasheet里,RM没有列出。

网友A:
u8 OPT[6]={0xAA,0x00,0x01,0x00,0x00,0x00};

void Config_OPT()
{
  FLASH_DUKR=0XAE;
  FLASH_DUKR=0X56;
  while(!(FLASH_IAPSR&0X08));
  FLASH_CR2 =0x80;
  FLASH_NCR2=0X7F;
  *((unsigned char *)0x4800)=OPT[0];
  *((unsigned char *)0x4801)=OPT[1];
  *((unsigned char *)0x4802)=~OPT[1];
  *((unsigned char *)0x4803)=OPT[2];
  *((unsigned char *)0x4804)=~OPT[2];
  *((unsigned char *)0x4805)=OPT[3];
  *((unsigned char *)0x4806)=~OPT[3];
  *((unsigned char *)0x4807)=OPT[4];
  *((unsigned char *)0x4808)=~OPT[4];
  *((unsigned char *)0x4809)=OPT[5];
  *((unsigned char *)0x480A)=~OPT[5];
}

楼主:
引用 网友A:
u8 OPT[6]={0xAA,0x00,0x01,0x00,0x00,0x00};

void Config_OPT()

大侠你这个函数可以设置读保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