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ilinx spartan 6 DDR3硬核MCB 是否免费的。

楼主(2018-08-17):
如题,由于一直用的是ALTERA ,现在想转到XILINX,所以请教下,谢谢拉。

网友:
所有器件本身的资源都是免费提供的。

楼主:
这样来说,大点规模的软核都会是收费的?我记得CYCLONE V好象也带DDR3硬核的,也是免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来说,大点规模的软核都会是收费的?我记得CYCLONE V好象也带DDR3硬核的,也是免费的? ...

购买的芯片的硅片上承载的硬核授权费在买芯片的时候交了,所以,硬核本身是“免费/免授权”的。

但是,配置、使用这些硬核所需要的附加的软件/软核代码,开发环境的授权不包含在购买芯片的授权中。

所以,一个是开发环境要买授权(小规模可能免费,比如Xilinx的WEBtalk);一个是复杂的配置、使用硬核的软件封装可能需要收费(一般配置那是不要钱的)。

具体到S6的MCB,除了ISE的LIC之外,自己例化MCB用,那肯定免费;如果用MIG,这个也是免费的;如果要更复杂的内存子系统功能,那用到的IP就不一定全免费了(这个在ISE里可能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购买的芯片的硅片上承载的硬核授权费在买芯片的时候交了,所以,硬核本身是“免费/免授权”的。

但是, ...

好的,知道了,谢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