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仿真器的线总是找不到,我一气之下画了多种USB接口的

楼主(2018-08-17):
USB线总是被人拿跑了,经常手头的是用不了的,所以我冒出一个疯狂的想法,把常用的仿真器都改成多种USB接口的。
白天,已经把Jlink-OB改成了五种USB接口的,包括MicroUSB,MiniUSB,Lightning,TypeC,USB-B方口。现在唯一纠结的就是用不用把U盘那种USB-A扁口也做上去呢

网友A:
我的做法是:
绕过仿真器USB口,直接把USB线焊仿真器板子上,所有的仿真器都这么改,强迫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做法是:
绕过仿真器USB口,直接把USB线焊仿真器板子上,所有的仿真器都这么改,强迫症 ...

不会经常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做法是:
绕过仿真器USB口,直接把USB线焊仿真器板子上,所有的仿真器都这么改,强迫症 ...

我嫌线长度不合适,要么太短,要么占用空间。主要指的不是一个,而是生产了近100个,放抽屉里面的时候

楼主:
还看到过板子画的大一点,打出两个孔,用尼龙扎带把线头固定在板子上的

网友:
拿热熔胶把焊点糊上,再用仿真器外壳夹住线,永葆万年

网友:
至于吗,小偷那么多?

网友:
既然自己做的PCB,在板子上开个洞或者槽什么的,反正就是一个倒钩的结构,焊线之前先把线缠到PCB上面,然后随便扯~

网友:
https://www.sparkfun.com/products/12016 电脑上插两根,基本不用再找线

网友B:
补个图,就是一个自带B, mini-B, micro-B的Hub。

网友:
跟我的想法一样,哈哈

楼主:
东西出来了,请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xtra=#pid10384709

网友:
引用 楼主:
东西出来了,请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98576&pid=10384709&page=1&e ...

楼主你不觉得10楼的解决方法更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个图,就是一个自带B, mini-B, micro-B的Hub。

你好这个线通讯靠谱吗?  哪里有卖的?
  国内的做电源线还可以,通讯就不行。想找个长点通讯靠谱的

网友C:
办公室是个很奇妙的地方,你的钱包放办公桌上没人要,手机放桌上没人要,甚至奔驰钥匙放桌上也没人要。但是,只要你的笔放桌上,离开视线半个小时,必定不知所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办公室是个很奇妙的地方,你的钱包放办公桌上没人要,手机放桌上没人要,甚至奔驰钥匙放桌上也没人要。但是 ...

螺丝批,镊子,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个图,就是一个自带B, mini-B, micro-B的Hub。

这个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