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掩模用文件能反向成源程序文件吗?

楼主(2018-08-18):
Used release simulator:        VSIM, ModelSim
OPENCAD version: 5.4

Netlist File:        program_031118.edif
Pattern File:        program.ALB
Fault coverage:         94,74%
VIQ  File:        program.viq
SDF File:        program.pr.Universal.sdf
                program.pr.Modelsim.sdf
DRC Files:        program.gatedrc
Skew Report:        skew.rpt
Pinning File:        program.dif
Coin File:        program.coin

手头上有这些文件,有可能反向成源程序看吗?

网友A:
源代码不行,硬件图还是可以,有钱就行5w+,只是问了一下,没有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源代码不行,硬件图还是可以,有钱就行5w+,只是问了一下,没有做

原来的cpld国内好像买不到,想换主流的CPLD,可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的cpld国内好像买不到,想换主流的CPLD,可行吗?

想都不要想。不同CPLD的硬件结构是不同的,要从源程序文件生产烧录文件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