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是否了解PCBA 中混装度的概念

楼主(2018-08-18):
调查一下下对混装度的理解.   公开投票, 投票后结果可见.
单选投票, 共有 62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14.52% (9)
85.48% (53)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
http://www.researchmfg.com/2013/ ... paste-increasement/

这篇文章说的不错,原作者不允许免费全文转载,我就复制前面一小段。

网友:
选2,电脑主板不也这样吗?不至于电脑主板分成很多小板吧。布局合理即可

网友:
如果不能混装,那么防雷接口的器件总不能另外再搞一块板吧。那对外壳和安装也太不合理了。

网友:
  6N137这种DIP时代遗留的封装,对于60v以下隔离的低压场合来说完全没有必要,怎么就不出一款sot23-5之类的高速光耦?

网友:
混装  如果是批量产品  可从钢板上做优化处理

网友:
都用到的话不放也没办法啊,

网友:
绝大多数情况下设计必须向功能和性能妥协,SMT不能因为这种事情或者其他的好不好加工而叫唤,更不能在这省高低端贴片机的费用。
设计者当然需要在钢网上针对这种问题做优化(钢网刷锡浆都可以焊插针,这个当然也可以),实现了,那是设计者牛逼,没实现,那是设计者SB。
SMT只要时刻都保持完美实现SMT自己声称的那些指标就好了,当设计者要挑战极限时,加工可以给出warning,但要不要挑战极限是设计者的事情。

网友:
Are you kidding me?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0754-1-1.html?_dsign=a479a57b

网友:
做当然是可以做……世界加钱可及

网友:
车间的总是抱怨:这个不好焊,那个不好焊。我也知道咋样好。但是结果咋样?如果完全按照XX 来搞,我板子还画不画了!   我如果能有定制芯片的量,我就能满足这个。

网友:
找个电脑主板,显卡,手机板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