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IAR For STM8的一个数据类型溢出的问题

楼主(2018-08-18):
先上几个图

这样定义32位数溢出

这样没警告,因为没有超过32767

这样有警告,因为超过了32767

也就是当我这样定义时
uint32_t u32Test = 33*1000;
编译器有警告
Warning[Pe068]: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F:\KO\STM8\Prj\LED\main.c 16
33*1000估计是超过32767变成了一个有符号数

IAR For STM8S版本是2.10.4,这是为什么呢,IAR默认10,1000这样的数字是有符号的16位数吗?

网友A:
是的,8位编译器,通常int是16位,加后缀除外。

网友B:
uint32_t u32Test = 33*1000U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8位编译器,通常int是16位,加后缀除外。

试了一下,确实加了后缀是对的,只是“8位编译器,通常int是16位,加后缀除外”这个写起代码有点不习惯,第一次搞八位机,以前没这个少于65535的数也加后缀的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B:
uint32_t u32Test = 33*1000UL;

试了一下,确实加了后缀是对的,没这个这么小的数也加后缀的习惯,坑

网友(2018-11-04):
编译器问题???

网友(2019-07-07):
试了,确实可行,32位整数的问题解决了。
例如:
int32_t cntDownTime = 0; //倒计时时长,秒。
。。。
        if (devST==ST_CNTDOWN) //每秒倒计时一次。
        {
            cntDownTime--;
        }
。。。
           if (keyTimeOutCnt>50000) //5秒超时,转入定时运行状态。
            {
                devST = ST_CNTDOWN;
                cntDownTime = editHoures*3600L + editMins*60L + 5L;
            }
。。。
       //处理定时
        if (devST == ST_CNTDOWN&&cntDownTime<0L)
        {
             Off_Device();
             shortBeep();
        }

上面4段代码实现了倒计时,秒数超过了16位 ,在 IAR FOR STM8中调试加断点,看到变量内容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