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系列低功耗模式下怎么测量工作电流

楼主(2018-08-18):
低功耗模式下也就几ua的电流,普通万用表测不了。大家都是怎么测量的

网友A:
我有个想法:用电解电容当作电池,给系统供电,根据电压的变化来判断电流。
不过貌似电容也会有漏电流,可能测得不是很准,至少也可以作个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想法:用电解电容当作电池,给系统供电,根据电压的变化来判断电流。
不过貌似电容也会有漏电流,可 ...

大部分时候都是正常模式和低功耗模式轮询切换的,单靠电容貌似有点不好弄。
不过你这一说我有一个想法,在电源处并一个大一点的电容,然后进入低功耗之后,切断主电源,用示波器观察电容两端的电压变化,这样就可以反推出电流了

网友:
5位半以上的万用表是可以的,测小信号的示波器会更贵

网友:
家用的电表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我是串电阻测电压

网友:
hp34401,二手的不贵

网友B:
是的科技有带示波功能的电源分析仪,可以动态看电流消耗曲线

网友:
普通万用表都有uA档,只是内阻大影响电路正常工作,先将表笔短路,进低功耗再断开测电流

网友:
指针uA表头

网友:
万用表uA档可以测的。万用表先打到mA档,等休眠了再打到uA档

网友:
高位表,或者是电源分析仪,

网友:
我们每台机子都要测低功耗,买了5个15块的万用表,可以测,精度差点,生产够用了

网友:
福禄克就可以的。15B和17B就可以测UA的了

网友:
如果是要测电流变化大的情况就要高位表,我们都是6位半的。如果电流变化不大可以用4位半就可以了

网友:
静态的功耗用个台表就行了
动态的可以用带测量电流功能的调试器或者开发板,ULINK 、TI家的调试器、ATmel的Demo板、EFM32的Demo板 都有这功能
EFM32的可以单独使用,当成是一个电流表来用,PC显示电流曲线,其他家的没用过,不清楚能否单独使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帖,目前用了一下eleqian的方法(在9楼),基本上能测出一个大概。谢谢大家

网友C:
STM32L152 ,我们的测量方式是:在电源回路里串接一个100欧姆1%的电阻,并接一个短路跳针,正常工作时,短接跳针,进入低功耗后拔掉跳针,用4位半的数字万用表测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
用两个万用表加两个开关,一个放在毫安档,一个放在微安档。。。
微安档这个,其实也可以用一个指针式的表头,不过得小心在退出休眠状态前一定要切回毫安档那边,因为一旦电流超量程指针很容易撞弯

或者弄个Keithley 2425之类的源表,就省事了,就是有点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M32L152 ,我们的测量方式是:在电源回路里串接一个100欧姆1%的电阻,并接一个短路跳针,正常工作时,短接 ...

漂亮,不错不错

网友:
x宝有测1ua到50ma的电流表,40多块钱,精度还行。

网友:
串电阻来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科技有带示波功能的电源分析仪,可以动态看电流消耗曲线

东西很好,但是很贵!

网友:
万用表uA档串联进供电电路,2端并联一个二极管,防止MCU高速运行时压降太大的问题。

网友D:
楼主凭什么说测不了的,是精度不够还是内阻影响,精度不够换好的,内阻影响 楼上多的是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凭什么说测不了的,是精度不够还是内阻影响,精度不够换好的,内阻影响 楼上多的是办法, ...

我说测不了只是所知的方法不对而已,楼上已经给出了很多测试的方法,自己也实验证实了楼上所说的方法的可行性。已经发表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测不了只是所知的方法不对而已,楼上已经给出了很多测试的方法,自己也实验证实了楼上所说的方法的可 ...

打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