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变频器的加速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18-08-18):
主要是想了解变频器的加减速问题,现在正在使用一个变频器,要最大程度的贴近它的加减速动作而动作,所以需要了解这方面的信息。。

备注:不是研发变频器的坛友,先谢谢你好意,请不要给我建议了。现在是在现场解决问题,所以真的需要有研发过变频器或量产过变频器的坛友,来给点建议,谢谢了。。

1、变频器的速度加速过程中,一般采用是直线还是S形,还是别的,我个人猜测是S形,如果是S形,请问是指数S型,还是加速度为T形的S形。。一般这个加减速时间间隔是1ms,还是10ms,还是100ms?
2、变频器的减速过程中,同理,是何种加减法,加减速阶梯。
3、为何重负载中,变频器的减速时间比加速时间小的多。

先行感谢。。

网友A:
变频器的速度加减速一般不会S形。但是变频控制的是异步电机,所以电机的实际速度曲线和负载有关。关键字”异步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的速度加减速一般不会S形。但是变频控制的是异步电机,所以电机的实际速度曲线和负载有关。关键字” ...

不可能是直线吧,我实测不太象直线,因为我拿视频录下来,感觉象是前面慢,中间快,后面又象,这种特征象S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可能是直线吧,我实测不太象直线,因为我拿视频录下来,感觉象是前面慢,中间快,后面又象,这种特征象 ...

哎,LZ,变频的加减速,是直线还是曲线,这个变频器参数中可以设置的啊。我是提醒你电机的实际速度和这个并不一致。

网友:
你不会看参数吗

楼主:
看了参数,那又如何,你晓得计算周期?你晓得哪种曲线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LZ,变频的加减速,是直线还是曲线,这个变频器参数中可以设置的啊。我是提醒你电机的实际速度和这个 ...

我知道参数里有。
谢谢提醒。。我主要是想也去拟合一条差不离的S曲线,来配合变频器。。

网友:
我一般是恒流线性加速,我用的地方简单。转起来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参数,那又如何,你晓得计算周期?你晓得哪种曲线S?

那就继续看说明书

这些说明书里都有明确设置参数,怎么用要你自己改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继续看说明书

这些说明书里都有明确设置参数,怎么用要你自己改参数 ...

谁家说明书,会告诉我S曲线是何种,是加速度T形的S曲线,还是加速度三角形的S曲线,还是指数型的S曲线,在整个加减速中速度更新周期是10ms,20ms,还是100ms,你能找到一本这样的说明书,我把它吃了。。
为啥你不多看我的问题,我都说明了我这样的原因啊,大哥,我不是要改参数,我不是要用,我是要了解这个具体情况,我外面的控制器好最大程度上的配合。。

网友:
S型曲线(S-Curve)多存在于分类评定模型(Logit model),逻辑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属于多重变数分析范畴,是社会学、生物统计学、临床、数量心理学、市场营销等统计实证分析的常用方法。

S函数是System Function的简称。在很多情况下,Simulink现有的模块已经不能满足用户的需要,这时可以自己编写相应的代码来完成对模块功能的需求。S函数则提供了一个代码和Simulink模块之间的接口,用来实现对模块的编程。其中S函数的代码可以用Matlab语言编写,也可以是C、C++、Ada、Fortran等语言编写

网友:
加减速曲线可以设置,现在的变频器参数可以各种调节。2、重载减速时间比加速时间慢可能是发电没有回馈或者没有制动电阻的原因引起母电压过高限制了制动转矩了。

网友C:
一般变频器出厂默认直线加速,曲线需要自己在参数里面设定。

如何看变频器的输出曲线:把变频器的某个模拟量输出端口设置为你所希望监控的参数,然后示波器看这个输出端口的波形即可,但这仅仅是变频器的输出,电机能否完美响应,那是电机的事情。

还想再精确测试波形?拆变频器,示波器直接抓IGBT 驱动信号,然后做叠加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变频器出厂默认直线加速,曲线需要自己在参数里面设定。

如何看变频器的输出曲线:把变频器的某个模拟 ...

变频器的使用者,我看到大部分是给一个最终频率,内部的具体加关速全部依赖于变频器本身。。会不会有人是依靠外部来控制加减速呢,比如外部PLC输出模拟量到变频器, 先给个0.1hz,再给个0.2hz,再给个0.5hz。。。这种加减速方式呢。。

网友:
1,一般变频器都是直线加速的,这是默认的,也可以调成S加速,改参数而已,一般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都是几秒,几十秒,甚至几百秒,视负载惯量而定。

网友:
2,一般变频器的减速也是直线减速,也可以调成S减速。

网友D:
3,你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如果负载惯量很小,尽管负载重,加减速也可以做的很小,惯量大的负载,减速时电机有回馈能量,直流母线电压会抬高,到一定值会进入过压抑制状态,也就是减速很慢,如果母线电压太高,会报故障停机,别问为什么,我就是苦逼的做变频器软件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变频器的使用者,我看到大部分是给一个最终频率,内部的具体加关速全部依赖于变频器本身。。会不会有人是 ...

理论上是可以的,你把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调的很小,然后一点点的给频率,前提是你的速度不能有突变,不然变频器可能会过流,但是实际我没看到有人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是可以的,你把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调的很小,然后一点点的给频率,前提是你的速度不能有突变,不然 ...

谢谢解答,也就是说,一般人不会通过外部给频率来调整速度,主要是无法调节加速时的过流或减速时的过压。。对吧。。

我主要想了了解,变频器内部的S曲线,一般是哪种S曲线,是什么类型的,比如加速度T形,加速度三角形,等等,

另外想了解的是,在加速或减速过程中,它一般一个阶梯是多少时间,比如每隔 10ms变一次频率用来加速或减速。。我想知道这个间隔是10ms,还是100ms。。。

我的目的:我想自拟一个S曲线,差不多的就行了嘛,至少比直线强,然后按照一定的间隔,来配合变频器动作(实际上是配合变频器的带动的电机工作。)

网友D:
变频器频率给定一般都有一个积分器,一般这个执行时间在1-5ms之间,至于S曲线,一般是查表拟合,至于是什么样的曲线,我要看一下程序。一般没有人去弄这个曲线,我不知道你弄这个有什么意义

网友E:
你使用VF还是矢量模式?
VF的话你设置成什么曲线就按照什么曲线走(电机拉的动的情况下),
矢量模式下由于速度环+电流环的跟随性,即便你设置成直线,速度曲线也不会是真正的直线,曲线会是近似S型的
现在一般的变频器速度环的处理周期是2ms,也就是加减速的计算周期是2ms,电流环处理周期跟PWM频率有关
重载加速时间比减速时间长?这个不好说,跟使用的方法和变频器矢量算法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使用VF还是矢量模式?
VF的话你设置成什么曲线就按照什么曲线走(电机拉的动的情况下),
矢量模式下由于 ...

挺快的啊,2ms一次的话,如果在1秒之内完成整个频率升级。。岂不是要运行500次。。哈哈,感谢你的这个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频率给定一般都有一个积分器,一般这个执行时间在1-5ms之间,至于S曲线,一般是查表拟合,至于是什么 ...

其实在你楼下,他好象说了,速度环的处理时间为2ms , 比如升速时间为1秒,那么意味着要处理500次才可以到达频率值啊。。

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要了解变频器的这个升速和减速的处理时间是几毫秒,一般这种S曲线,是哪种,是加速度为T形的那种S曲线速度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在你楼下,他好象说了,速度环的处理时间为2ms , 比如升速时间为1秒,那么意味着要处理500次才可以 ...

变频器的S曲线,就是做一个拟合曲线,不是T是近似S
2ms表示已经不快了,如果PID运算次数太少的话,就不平滑了,现在的伺服驱动处理周期一般都要达到10K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的S曲线,就是做一个拟合曲线,不是T是近似S
2ms表示已经不快了,如果PID运算次数太少的话,就不平 ...

我是说加速度为T时,速度就为S曲线了。。

那一般变频器的S曲线,是指速度为S形。。你说的拟合成S形,那肯定是有一定的理论依据,这个理论依据,根据我的经验,当然也我在百度文库里搜索过,和我想的也是一样的,理依依据就是这段文字“一般当加速度为T形或三角形,速度就会成为S曲线”,当然还有一种是指数型,速度也是S曲曲线,不晓得变频器内的S曲线是哪种,它是根据哪个理论来据拟合的,我其实就是想找这个拟合曲线的方法。你是否能提供论文或者网络链接啊。。

网友F:
软件不行来点硬的不行吗?开启变频器制动功能,再不行加上外部机械制动,秒停秒启动不成问题,有制动快速正反转也不是问题吧。(理解错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软件不行来点硬的不行吗?开启变频器制动功能,再不行加上外部机械制动,秒停秒启动不成问题,有制动快速正 ...

大哥,我是想了解这个S曲线,拟合生成的理论根据,想找一个论文或网络链接,不是停车制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我是想了解这个S曲线,拟合生成的理论根据,想找一个论文或网络链接,不是停车制动啊。。。

不好意思,理解错啦!

网友G:
你这种,应该使用变频器+编码器反馈,变频器有这个模式,相当于简易型伺服,上位机谈情编码器即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说加速度为T时,速度就为S曲线了。。

那一般变频器的S曲线,是指速度为S形。。你说的拟合成S形,那 ...

拟合S曲线有的应用公式分段计算,有的使用查表,你可以看看三菱变频器的S曲线,我记着有计算方式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种,应该使用变频器+编码器反馈,变频器有这个模式,相当于简易型伺服,上位机谈情编码器即可 ...

这也只是speed closed-loop,跟伺服完全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拟合S曲线有的应用公式分段计算,有的使用查表,你可以看看三菱变频器的S曲线,我记着有计算方式介绍 ...

明白 ,三菱的说明书里有这一块的描述,还是指坛子里能看搜索得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 ,三菱的说明书里有这一块的描述,还是指坛子里能看搜索得到啊?

三菱的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频器的使用者,我看到大部分是给一个最终频率,内部的具体加关速全部依赖于变频器本身。。会不会有人是 ...

有 PLC 的情况下一般会走通讯。但你说的外部频率控制的情况也是存在的

网友(2020-01-20):
引用 网友D:
3,你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如果负载惯量很小,尽管负载重,加减速也可以做的很小,惯量大的负载,减速时电 ...

厉害了,这个说的非常好。

网友:
15楼的哥们说的对,站在使用变频器者的角度,把变频器启动从0到设定的频率(也就是电机速度)的时间叫启动时间,这个启动时间是可以设定成不同速度的时间段,变频器在每个时间段速度是不一样的,但每个时间段内都是直线,整体看有可能是S型?你说他是S型我也不反对,貌似是有台阶的坡型吧。

网友:
一般都是直线加速,S行极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