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里编译lib库文件,如何将函数名隐藏掉,显得保密性好些

楼主(2018-08-18):
在GCC里编译成库,加上下面几个参数,是可以将函数和一些符号隐藏的,用ultraedit打开也看不到什么有用信息。

现在移植到MDK里面编译成lib,armcc,armlink这几个工具没找到什么办法来做这些隐藏工作。

库是给客户专用的,能隐藏多一点信息,对客户和我也多了一点点保障。

cmd-strip = $(TOOLCHAIN_PREFIX)strip --strip-debug -x $1
LOCAL_CFLAGS += -fvisibility=hidden

网友:
这个要好看MDK手册了

网友A:
可以先把源程序混淆了,再编译就成了。网上找找C语言混淆器,找到实用的放上来哦,我也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把源程序混淆了,再编译就成了。网上找找C语言混淆器,找到实用的放上来哦,我也想呀 。 ...

找不到。
我看过别人做的库文件,符号表里面都是0,1数字组合,用ultraedit打开看不到任何英文函数名。
而我库里面符号表是真实函数名,用ultraedit打开也能看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不到。
我看过别人做的库文件,符号表里面都是0,1数字组合,用ultraedit打开看不到任何英文函数名。

直接dump出来做成数组不就成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dump出来做成数组不就成啦

你说这个操作,不懂啊,查查先

网友C:
直接在mdk 下把某个.c文件编译成.s文件,然后用.s文件替换掉原来的讹.c文件

网友:
同求这个功能。

网友:
话说gcc下确实很方便。不过我感觉在armcc6下应该被去掉了(文件编译出的真小)。

网友:
干过这事是用笨的出奇的方法是手动改,一份原稿,一份改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在mdk 下把某个.c文件编译成.s文件,然后用.s文件替换掉原来的讹.c文件

试过不行的,.s文件一样有完整的函数名,将.s重编译成.o文件,仍然保留完整函数名,再用armar打包符号表一样是明文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