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调试N76E003 CLK输出,发现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8-08-18):
一直都是用的ARM芯片,最近有个小应用,使用了N76E003芯片,调试的时候发现了非常奇怪的问题。

1.使用BSP中的IAP_MHIRC例程,编译后点击“LOAD”按钮,示波器测试P1.1(14脚),有103KHZ脉冲输出。
2.奇怪的是,注释掉//set_CLOEN,这条语句,编译后点击“LOAD”按钮,示波器测试P1.1(14脚),仍然有103KHZ脉冲输出。正常是应该没有输出了。
3.系统断电,重新上电,示波器测试P1.1(14脚),现在正常了,没有输出了。
4.非常多次的测试,包括注释掉//MODIFY_HIRC_166();//CKDIV = 0x50;保留最精简的系统,重复上面1-3的步骤,还会出现注释掉//set_CLOEN,P1.1(14脚)有脉冲输出的情况。
5.跟其他工程师一起测试,用其他电脑,其他版本的软件,也发现这个问题。仿真器是nulink,有升级固件。

void main(void)
{
        CKDIV = 0x00;
        P11_PushPull_Mode;
        MODIFY_HIRC_166();
        CKDIV = 0x50;                                        //HIRC devider 160
        set_CLOEN;                                        //Check HIRC out wavefrom to confirm the HIRC modified
        while (1);
}

请教大家使用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个奇怪的问题?有条件的网友,按我的步骤,请帮忙测试下。

网友A:
新塘的这个芯片  批量价在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塘的这个芯片  批量价在多少啊?

测试发现了,很奇怪的问题,不但是上面的那个问题,还有IAP的问题,还没有问批量的价格。

网友:
n76e003正在用,没发现任何问题。

网友:
做了几个项目了,没有发现这些问题,也用过这个CLK输出,没有问题,新唐的51对比以前的其他51系列还要好用不少

楼主:
此问题在代理商的FAE处测试,重现,确认是BUG,已经反馈给原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