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调试N76E003 IO翻转输出波形频率的问题。

楼主(2018-08-18):
一直以来使用的是ARM单片机,对51单片机不熟悉,尤其是指令运行,速度等问题。

1.最近使用N76E003,内部RC16M,没有分频。用下面的语句,能输出多少频率的脉冲?

2.查看了编译后的汇编代码,及1T周期概念,按理解应该输出8M,但是用示波器测量,还不到2M。

3.请教各位网友,问题出在哪里?

while (1)
{
        P11 = ~P11;
}

网友A:
分析振荡配置 加 汇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振荡配置 加 汇编

谢谢,已解决。

网友B:
解决了就说下答案呀,后面的人查到,也许会有帮助

网友:
不说出解决方法,小心被封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就说下答案呀,后面的人查到,也许会有帮助

初级问题,数错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