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苹果的Lightning线连接自己的USB设备,需要加哪种IC呢

楼主(2018-08-18):
最近想把常用的USB接口都做到仿真器上,画完了突然想起来,苹果的Lightning线好像内部有IC用来识别,我如果不是想让我的设备能通过苹果的认证列入产品系列,只是想达到兼容使用Lightning线。也就是一端是电脑,一端是我的设备(可以理解为用M3做的HID设备),想与MicroUSB口一个用法的话,我的设备上还需要加哪种IC呢?
有人提示我说用Lightning母座IC,可是这种IC,是用在HID设备中的呢,还是装在苹果的Lightning数据线接头中的呢?

网友A:
想多了。lingting母座你买也买不到,买得到你也会发现成本算起来还是用USB-C接口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多了。lingting母座你买也买不到,买得到你也会发现成本算起来还是用USB-C接口划算。 ...

1、你淘宝试试
2、我不但有TypeC,而且还有MicroUSB和MiniUSB,就是想全加上才有的这个帖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1、你淘宝试试
2、我不但有TypeC,而且还有MicroUSB和MiniUSB,就是想全加上才有的这个帖子 ...

想兼容不容易啊,你得抓逻辑破解协议。虽说接口上面还是usb信号,但是多了一颗协议芯片(usb信号我印象中不走协议芯片,是单独的)

网友:
Apple认证芯片?

网友C:
需要MFI认证,认证芯片是必须的
11年做过项目里,需要用的,那时候苹果还是30pin的接口
11年大概一美金一片,不知道现在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MFI认证,认证芯片是必须的
11年做过项目里,需要用的,那时候苹果还是30pin的接口
11年大概一美金一片 ...

也就是我即使不想做出来连接苹果iphone或iPad的设备,只是想用它原装的Lightning线连接电脑和自己的HID设备,也是需要这个母座认证芯片的呗,否则不但D+和D-不同,而且VCC和GND都不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我即使不想做出来连接苹果iphone或iPad的设备,只是想用它原装的Lightning线连接电脑和自己的HID设 ...

不连苹果设备不需要这个芯片

网友D:
那为啥不用type C 接口,反正都到这等级了,type C 也很好啊

网友:
如果拿不到苹果内部的序列号(lighting芯片都烧写固定的序列号),就别折腾了

网友:
这样做出来的产品好用??  不,这样更贵.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也就是我即使不想做出来连接苹果iphone或iPad的设备,只是想用它原装的Lightning线连接电脑和自己的HID设 ...

D+和D- 是通的,但是有可能因为数据线识别出来你不是一个IPHONE/IPAD,导致VCC不供电。
你自己试一下看看,如果VCC没有的话,就需要你的设备端加一个LIGHTNING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为啥不用type C 接口,反正都到这等级了,type C 也很好啊

看3楼,都有了,就是想做个接口全兼容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D+和D- 是通的,但是有可能因为数据线识别出来你不是一个IPHONE/IPAD,导致VCC不供电。
你自己试一下看看 ...

您怎么知道未识别前D+和D-是通的呢,莫非以前测量过?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怎么知道未识别前D+和D-是通的呢,莫非以前测量过?

D+D-是直通的,Lightning头里面只控制VCC,地也是通的

简单来说,啥都不用做就可以连接普通usb,但你的usb没有激活lightning协议的话,需要自己独立供电,就可以连电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D+D-是直通的,Lightning头里面只控制VCC,地也是通的

简单来说,啥都不用做就可以连接普通usb,但你的u ...

谢谢,我有些明白了。尽量还是想着USB能供电,我再研究一下淘宝上的协议芯片吧

网友:
苹果供电芯片

楼主:
刚刚按淘宝上Lightning母座芯片,0225打了一个样板,据说支持苹果原装USB-C转Lightning线的供电的,回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兼容不容易啊,你得抓逻辑破解协议。虽说接口上面还是usb信号,但是多了一颗协议芯片(usb信号我印象中 ...

感谢您和各位,我买了三种Lightning,测试了一下,发现pdf引脚不一样,结果都是一样的东西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7823-1-1.html
等着板子回来测试呢

楼主:
感谢各位帮忙,弄出来了。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xtra=#pid10384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