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115 PK MCP3421,哪个性能更好。

楼主(2018-08-18):
ADS1115及MCP3421都工作在16bit的情况下,谁的噪声更小,谁的温漂更小,请大神指导。

网友A:
我用了ADS1118,效果还可以,但是两个通道不能同时使用,必须等待RDY,很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了ADS1118,效果还可以,但是两个通道不能同时使用,必须等待RDY,很不爽 ...

谢谢,liurangzhou老大;现在又多了一个选型ADS1118; 请教老大,有没有20bit或以上的ADC推荐,也是工业级的,
发现TI的低端ADC 都是宽温工业级的,而高端的都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liurangzhou老大;现在又多了一个选型ADS1118; 请教老大,有没有20bit或以上的ADC推荐,也是工业级 ...

你是做什么应用?要这么高位数?如果是称重的话,我建议CS5532

网友B:
想知道哪个参数更好,直接打开pdf对比参数即可,不用问别人。每个人关心的参数不一样。比如你没说速度,我可以说ads1232比这俩都好的多。你要不嫌贵,直接用ads1256也行,精度速度全能,除了贵没别的坏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哪个参数更好,直接打开pdf对比参数即可,不用问别人。每个人关心的参数不一样。比如你没说速度,我 ...

redroof大神:  我不要求速度的,越低越好,要求低功耗,工业级到125°C, 管脚越少越好,单通道即可;
最好是20bit或以上的ADC,-40-125°C的温飘及非线性越低越好;价格不要太高;
请redroof大神指点,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redroof大神:  我不要求速度的,越低越好,要求低功耗,工业级到125°C, 管脚越少越好,单通道即可;

温度要到125是强制指标吗?常规的工业级上限是85啊。125是汽车级或军用级的温度上限,为了这个温度档次,你得牺牲很多别的东西,比如价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要到125是强制指标吗?常规的工业级上限是85啊。125是汽车级或军用级的温度上限,为了这个温度档次, ...

是的,老板要求的,需要达到125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老板要求的,需要达到125

那你就排除了市场上大部分高精度AD了。幸
好mcp3241确实是汽车级,ads1118也是。
别的高精度24位AD我倒没见几个是汽车级的,对TI你就去找带Q1后缀的吧,这是TI的规则中汽车级的后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排除了市场上大部分高精度AD了。幸
好mcp3241确实是汽车级,ads1118也是。
别的高精度24位AD我倒没 ...

谢谢redroof 大神,20bit以上的就行,上面3241及1118的分辨率都不够;
很奇怪,为何高分辨率的很难做到汽车级,而18bit一下有很多都是能到125°C的还很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redroof 大神,20bit以上的就行,上面3241及1118的分辨率都不够;
很奇怪,为何高分辨率的很难做到汽 ...

如果ti没有,就去找adi(linear)吧,价格就不用考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哪个参数更好,直接打开pdf对比参数即可,不用问别人。每个人关心的参数不一样。比如你没说速度,我 ...

大神啊,推荐个高速高精度AD芯片,要求工业级,20位以上,管脚少,体积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神啊,推荐个高速高精度AD芯片,要求工业级,20位以上,管脚少,体积小。
谢谢! ...

我更熟悉TI系,选ADS1271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更熟悉TI系,选ADS1271吧~

看手册参数性能达到要求,就是价格高了点,可以买来试试,大神用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手册参数性能达到要求,就是价格高了点,可以买来试试,大神用过吗? ...

没用过。我不做这种高速的。
但是TI的手册值一般来说都是可以信赖的,手册写多少,你只要设计没问题,基本上都能做到这个数。
至于价格嘛,高速高精度的AD真没有便宜的。
如果你要低速的24位AD,主要给电子秤设计的,可以用那一大堆国产的ADI/TI兼容品,才一两块钱就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