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HCNR201测量4-20ma电流,非线性的,有什么方法解决呀

楼主(2018-08-18):
使用HCNR201测量4-20ma电流,非线性的,有什么方法解决呀,请做过的指导一下,谢谢!
电流往上加上时,所测的到的电流值越大,非线性的。
我用的是HCN201的计算公式代进去计算的。

网友A:
模拟信号隔离这么多年了,这个隔离方案一直都没有什么进展,也没有什么好方案,这个光耦还贵,还不如ADC芯片然后隔离数字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信号隔离这么多年了,这个隔离方案一直都没有什么进展,也没有什么好方案,这个光耦还贵,还不如ADC芯 ...

可是已经顶了方案了,硬件也做好了。
还能有什么办法呀,难道做查表吗,好像不靠谱啊

网友:
非线性很严重吗?我以前用了这个方案没注意线性度有很大问题,可能是要求不高吧!

楼主:
是的,输入越大,电流误差就越大,误差有7 8000ua了

网友B:
HCNR201是线性光耦,线性度很好。你要考虑一下是不是电路设计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HCNR201是线性光耦,线性度很好。你要考虑一下是不是电路设计有误?

晚点我发图出来,对了,这个201推荐的电路上有说输入4ma时输出电压0.8几付,20ma时是4.237付。这个还是线性范围吗?还有一个我要测到0.05ma的精度,能否达到呢?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经过201后,数值容易跳动,还未知是什么原因。
有没有你用的电路推荐一下啊,非常感谢!

网友C:
按手册来,问题不大。差距大的话,很可能是电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手册来,问题不大。差距大的话,很可能是电路问题。

请问50ua的测量精度是否能达到,就这个芯片来说?配合12位的adc,按计算应该是可以的,谢谢

楼主:
经过一段时间的测量,在稳定电流输入的情况下,经过201后,电压值会变小,不知道是不是温漂的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