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TC电阻分压与单片机ADC输入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18-08-19):
请教:NTC电阻分压与单片机ADC输入阻抗匹配问题?
附图左侧为NTC热敏电阻串联电阻分压电路,输出连接至单片机AD口进行采样转换。
附图右侧为单片机ADC的特性参数和输入阻抗等效图。输入电阻为3K~5K左右,要求外部输入信号源电阻小于2K/5K/10K(不同分辨率和采样速度下有不同要求)。
按照如此要求,在12位模式,Fadck < 4M情况下,是不是NTC热敏电阻最大值不能超过5K?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一般采用100UA恒流源。

网友A:
我用的NTC是从500到1000多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NTC是从500到1000多k

那得看你用的单片机的输入阻抗吧,如果单片机输入阻抗较低,会影响电阻分压点的电压的

网友:
并电容有效果么?

网友B:
如果单片机输入阻抗小的话,就加一级电压跟随器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单片机输入阻抗小的话,就加一级电压跟随器喽

谢谢。
1. 图表中RADIN(3~5K)算是ADC的输入阻抗吗?如果是的话,这个ADC的输入阻抗确实不大,接入电路中相当于与NTC并联,会影响到外部NTC分压点的电压。而且NTC=10K,仅仅是25度时的阻值,如果低温下,RTC阻值会更大,分压点的电压基本有ADC内部的输入阻抗决定了。
2. 还是根据图表中RAS的要求,只要确保外部输入源电阻小于规定的值即可。

网友C:
还是加个运放做恒流源或者电压跟随吧,单片机输入电阻个体差异大,直接分压输入需要校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加个运放做恒流源或者电压跟随吧,单片机输入电阻个体差异大,直接分压输入需要校准吧! ...

嗯,加运放肯定适应性更好些,但是发现好多应用中是NTC串分压电阻直接接ADC的。

网友(2021-07-22):
并联电容有效果的,内部转换采样电容打开后,外部电容可以放电出来。

网友:
表中不是ad输入阻抗,输入阻抗一般是M为单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