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124-8用比例法测量PT100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8-08-20):
最近使用AD7124-8测量三线接法PT100,原理图如下:

串1k电阻是为了保护IO用的。
测量的大致原理是两个恒流源同时对外输出电流,消除线组但是发现内置的两个恒流源精度不高,设置AIN0引脚输入500ua,实测只有480ua左右,
设置AIN1引脚输入500ua,实测只有490ua左右。因为串了个1K电阻,微小的误差转换成电压,再放大,引起非常大的误差。
如果两个激励电流源的一致性相同,电流精度是多少倒是无所谓。

本来想外接两个精密电阻,控制恒流源输出电流到电阻上,使用内部参考电压2.5V,测量电阻上的电压,计算出两个恒流源的电流,再以上述比例法测量PT100,又遇到了一些问题:
使能内部2.5V参考电压失败,写控制寄存器0x0100,再读回控制寄存器的值0x0000,说明使能内部参考电压失败。读错误寄存器时发现提示数字LDO和模拟LDO错误。
ADC的电源是使用LDO,纹波很小。怀疑是焊接问题,但是焊了2块都是这样。

问题一:如何解决恒流源精度不高,导致测量不准的问题?
问题二:内部参考电压使能失败,数字LDO和模拟LDO错误,是硬件设置问题还是软件配置的问题?
问题三:目前ADI和TI比较新的方案都是主推恒流源比例法,但较老的PLC模拟量输入模块视乎惠斯通电桥接法居多,恒流源比例法是否广泛应用于工业测温当中,稳定性如何?

楼主:
没发对版块?一直都没人回复

网友A(2019-09-02):
请问你的31脚   CLK引脚是怎么接的   悬空还是接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31脚   CLK引脚是怎么接的   悬空还是接GND

换其它方案了,

网友(2019-11-11):
引用 楼主:
换其它方案了,

换的什么方案   能否上个原理图看看

网友:
楼主的图有问题,用恒流源输出不是这样接的

网友B:
这样能用才怪,从没见过这么用的

楼主(2019-12-11):
引用 网友B:
这样能用才怪,从没见过这么用的

请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
可能你接线方式不对,可以参考一下MAX31865的电路。

采用比例法,和电流源稳定性及参考电压稳定性几乎无关。测算的阻值R=(PT00上的电压值/标准电阻上的电压值)x 标准电阻的阻值 。

网友(2020-04-14):
你AIN0   AIN1   作为激励电流脚    那么你如何来采样电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