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里的signal pinning是干吗的?

楼主(2018-08-20):
stm32cube里配置IO时候的signal pinning是干吗的?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有这时间,不如多看看手册,文档。。。

网友(2018-10-24):
signal pinning->可理解为固定,引脚自动进行重映射,固定后不会被其他功能占用
pin stacking->可理解为堆叠,可以实现单引脚多功能,根据某个条件自动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