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emWin显示图片速度慢的问题

楼主(2018-08-20):
我用STM32F429移植了STemWin,显示控件、刷屏等各项功能都正常,从SD卡读取bmp、jpg、gif图片也能显示,就是速度很慢,大概1秒钟才能显示一张图800*480(全部读取到SDRAM再显示)。
但是单纯刷屏速度很快,不知道是程序解码本身就比较慢,还是我程序有问题,需要注意哪些?

void Show_BMP(const char *sFileName)
{
        int XSize,YSize;
        GUI_HMEM hMem;
        char *acBuffer;
        int i;

        hMem  = GUI_ALLOC_AllocZero(1024*2048);//申请一块内存空间 并清零
        acBuffer = GUI_ALLOC_h2p(hMem);//将申请到的内存句柄转换为指针类型

        result = f_open(&file,sFileName,FA_OPEN_EXISTING|FA_READ|FA_OPEN_ALWAYS);
        if(result!=FR_OK)return;

        result = f_read(&file,acBuffer,f_size(&file),&bw);
        if(result!=FR_OK)return;

        XSize = GUI_BMP_GetXSize(acBuffer);
        YSize = GUI_BMP_GetYSize(acBuffer);

        GUI_BMP_DrawScaled(acBuffer,0,0,50,100);

        GUI_ALLOC_Free(hMem);
        f_close(&file);

}

网友A:
主要是SD卡读出慢。

网友B:
没错,你SD卡打开文件读取文件再关闭文件,浪掉的时间很多

网友C:
1次申请2M的空间?你即使800*480*3也才1.09M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次申请2M的空间?你即使800*480*3也才1.09M啊!

我知道,申请大一点也无所谓吧?难道这个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SD卡读出慢。

应该不是,我单步调试,从SD卡读取到SDRAM后,单纯运行显示函数也挺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错,你SD卡打开文件读取文件再关闭文件,浪掉的时间很多

用NANDFlash是不是就快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我单步调试,从SD卡读取到SDRAM后,单纯运行显示函数也挺慢的

那你就检查下你的显示函数 ,一般来说,这样的showpic已经不能用draw_point函数来显示了,应该用块显示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NANDFlash是不是就快很多?

快不了多少,SD卡就是个有主控的NAND,要求速度,就外挂DRAM,一次性把图片都读存到DRAM上,要用哪个直接从DRAM刷到屏幕,会比较快

网友D:
可以提前读取到SDRAM中

网友:
100多兆的主频,运行速度能快得了哪去。800*480*24挺大体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提前读取到SDRAM中

已经提前提取到SDRAM中了

网友E:
我的做法是解码后存储在SDRAM里,然后再用GUI_DrawBitMap 绘制到屏幕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做法是解码后存储在SDRAM里,然后再用GUI_DrawBitMap 绘制到屏幕上

明白 这样应该会很快

网友(2018-10-22):
引用 楼主:
明白 这样应该会很快

一般都是按照 13 楼的方法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