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STM32CubeMX实现SDIO+DMA+FatFs的步骤

楼主(2018-08-20):
我的软硬件环境是:STM32CubeMX V4.25   Keil 5.18   STM32F429BITx

首先在端口配置中选择SDIO和FatFS:

然后修改SDIO的配置,增加收发DMA,如下图:

打开DMA和SDIO的中断,且配置SDIO的中断优先级要高于DMA的优先级:

然后配置FatFS文件系统:

配置完成后生成代码,这时还不能直接使用,需要重写一下SD卡收发的回调函数,我是在sd_driver.c文件末尾的用户保护代码区增加了以下内容:
(以上STM32CubeMX部分配置网上教程很多,但很少有人提及回调函数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以前的版本不需要这一步?)
/* USER CODE BEGIN lastSection */
/* can be used to modify / undefine previous code or add new code */

void HAL_SD_TxCpltCallback(SD_HandleTypeDef *hsd)
{
    BSP_SD_WriteCpltCallback();
}

void HAL_SD_RxCpltCallback(SD_HandleTypeDef *hsd)
{
     BSP_SD_ReadCpltCallback();
}

/* USER CODE END lastSection */

完成后即可正常使用FatFS文件系统了:
res=f_mount(&SDFatFS, (TCHAR const*)SDPath, 1);
result = f_open(&file,sFileName,FA_OPEN_EXISTING|FA_WRITE|FA_OPEN_ALWAYS);
略.....

网友:
好的经验分享!

楼主:
补充一下:STACK空间也要设置大一些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确实很方便,都不需要关心移植的细节了。

网友:
感谢分享,有空试一下

网友:
要是有一套系统的教程就好了。

网友A:
非常好的教程,有没有dma  加文件系统加spi flash的配置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好的教程,有没有dma  加文件系统加spi flash的配置方案

spiflash没有现成的  可能得自己写点程序  我还没试过

网友:
非常好的示范,谢谢!

网友:
真的很方便,谢谢楼主。

网友:
樓主最後一段最重要,之前調試失敗就是死在那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