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 AVR XPII连接不上ATMEGA8

楼主(2018-08-20):
各位大神,早上好!
      我有一个小项目,由于要的快,还是用了ATMEGA8。
      焊好后用微雪电子的ISP AVR XPII下载器下载,但是怎么也连接不上?
      会是什么原因?
      6PIN  ISP的针脚安排不对?
      RESET我是通过一个8.2K电阻直接连到VCC上,这样不可以?

     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换328吧,编程器都省了。短时间的都用arduino.

网友:
为什么不用STC

网友:
1. 连编程器时需要目标板也通电

2. 目标板编程引脚(SCK/MOSI/MISO/RST)不宜有强负载,有时接个 LED 负载都过大

3. 晶振、下载速度之间的匹配,下载速度小于 1/4 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