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 AVR XPII连接不上ATMEGA8

楼主(2018-08-20):
大虾,早上好
    我有一个小项目,由于要的快,还是用了ATMEGA8。
    焊好后用微雪电子的ISP AVR XPII下载器下载,但是怎么也连接不上?
    会是什么原因?
    这个下载器下载ATMEGA16是正常的。

    6PIN ISP的针脚安排不对?
    RESET脚是通过一个8.2K电阻直接连到VCC,这样有没有问题?

    请大虾兄弟指点一二!

网友:
1.确定ISP口接线正确且没有别的SPI设备干扰通讯。
2.确定RST脚是可以被下拉的且具有高电平的,一般情况下10k上拉*104电容到GND,8.2k一般没问题。
3.确定单片机的时钟和熔丝配置是正确的。
4.确定下载器配置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