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AD画多层次,多通道原理图,如何指定元件位号

楼主(2018-08-20):
前两天发问了这问题,但是当时不知确切的中文说法,一直用原文MUTIL CHANNEL这个词.

经过多面向的查找,应该是叫 --> 多层次,多通道原理图 , 但是已超过修改标题的时间.

前一帖,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7301-1-1.html?_dsign=96789e2d

因为尚不知道应该称为,[多层次,多通道原理图],导致热心回覆我的人,并非明白我所问的问题,

大都是以为我问的是平坦式原理图画法,造成错误理解,我在这里道个歉.

问题如下:

画多通道时,例如4通道,只须画一个子图,这个子图内只有1通道,只有用到1个NAND GATE,

但是如何指定号位,例如:74LS00 或 LM324 这类 4 包装 的元件,让 4 个 CHANNEL 共用同一个 IC,

我试了结果 AD 总是调用 4 个 IC, 每个都只用 PART A.

在平常画的平坦式原理图,指定号位可以自己选择第几个,PART A,PART B,PART C,...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在画多通道原理图时, 我找不到可以指定号位PARTx的方法,

所以希望有用过这种功能的大大,能指点下方向.

我是用AD10精简版,不知AD10 之后的版本是否有此功能.

附上个多通道的表示图作为参照.

网友:
没试过,我直觉觉得够呛。。。

网友A:
Repeat里面是完全一样的,如果有多路,那就要把这多路都连上。

前段时间画的一块板,就是这样,一个Repeat里有四个光耦,四个光耦正反面贴,做成一个Room,16个Room只需要layout好一个,其他的复制布线内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peat里面是完全一样的,如果有多路,那就要把这多路都连上。

没错,我是这样操作,没问题,你这个规划的很好,

用你这个图打比方,我若想用一个直插9针脚的排阻,9Pin8R,

取代R6,R8,R12,R14,[两个Repeat合用一个9Pin排阻] <---这是我困扰的地方.

我说你的规划好,是因为你这1个Repeat,光耦接收端就是8个4.7K,刚好可以独自使用1个9P排阻.

比较会遇到的问题是多包装的运放,多包装的逻辑闸,如何在多个Repeat间共用,

目前AD在多通道模式下,我就是找不到方法解决这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错,我是这样操作,没问题,你这个规划的很好,

用你这个图打比方,我若想用一个直插9针脚的排阻,9Pin8R,

一个元件应该没办法分给多个Repeat,每个Repeat里是完全相同的,管脚连接也一样,只是对外的接口可以连到另一张图的不同接口。
拿你说的排阻举例,应该是8个光耦放到一张图里,Repeat8次,方便后面Layout。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我是这样操作,没问题,你这个规划的很好,

用你这个图打比方,我若想用一个直插9针脚的排阻,9Pin8R,

我这块板Layout的时候,光耦是两个在正面,两个在背面,不用特别考虑成本,用排阻反而不太方便。
截图是3个Room,只布了一个Room,其他的16个复制,挨着排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元件应该没办法分给多个Repeat,每个Repeat里是完全相同的,管脚连接也一样,只是对外的接口可以连到 ...

谢谢你的回覆, 因为多通道画法的确大大的把画图模快化,

底层架构也可以非常精简化,按你说的 [ 一个元件应该没办法分给多个Repeat ],

假若AD原本功能就是这样规范的 , 这样我就能理解, 应该是说 , 现在各种元件都有单个包装的封装,

OP运放,单逻辑闸.....不须执着硬要使用LM324,7400,这类4包装的元件.

因为不知AD它的能耐到了哪里,所以我就一直在找寻方法,

就如以前我都是画一大张的图,为了打印在一张纸,得去搞个A3打印机,否则物件太小看不清楚,

后来试会了使用分层画法,就不再有打印看不清楚的困境,

按此推断,就开始进入多通道的领域,单通道子图可以切割到极简化,

在分辨率不高的笔记本,也看的轻松愉快,(老花眼了) .

谢谢你的提点,我就暂时不再纠结这个问题了,遇到要用2个OP,就不用LM324这种4包装,改用LM358,

若遇到只用1个OP的状况,就把两个Repeat改画成1个用2个OP的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覆, 因为多通道画法的确大大的把画图模快化,

底层架构也可以非常精简化,按你说的 [ 一个元件 ...

看你的回复,感觉你受AD功能限制影响了,我认为AD只是工具,设计时需要用什么就用什么,不要为了用上AD的某种功能,就改变最优的设计。
我认为AD的原理图不管怎么画,最终都是为了准确方便的layout,而不能为了把原理图画的好看,导致layout反而麻烦了。
原理图一张纸画不下很常见啊,不过不是必须有父级图,都是原理图,同一级别,直接用netlable连接上就行了,不同功能可以分开画,就不影响打印了。

我这块板,有64个光耦输入,40个继电器输出,光耦4个一组也有16组,为了layout方便,才用的多通道功能,16个光耦模块,40个继电器模块,布线全一样,外面只是连线到MCU就完事了,所以才用多通道,如果每个模块里布线都不一样,我可能就不用多通道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