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8367级联多了,带宽下降,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8-20):
如题,使用这个芯片做的一个千兆网交换机。
因为实际需要,将两个交换机芯片进行了级联。
现在的连接架构是如下图所示:

电脑-tplink交换机(千兆)-RTL8367(1)-RTL8367(2)-目标终端。

实测的时候发现,如果电脑直接跟目标终端连接,数据发送速度能够跑到900-950Mb
如果中间串入一个交换机,则速率下降到850-900
串入2个,下降到800-850
串入3个的时候,下降到750左右了。

交换机不是原则上能够满带宽跑么?为什么会出现级联越多,带宽下降越多的情况?

如果我想不损失,或者尽量少损失带宽,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交换机处理数据也需要一定时间呀,所以牺牲带宽是一定的,另外可以考虑高端交换机芯片,实验下。

网友B:
测带宽跑的什么协议?UPD还是TCP,或者其它的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换机处理数据也需要一定时间呀,所以牺牲带宽是一定的,另外可以考虑高端交换机芯片,实验下。 ...

延时变大,还有交换机本身buffer也会影响带宽(tcp windo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带宽跑的什么协议?UPD还是TCP,或者其它的什么?

当然是 tcp了,其他协议不具备测试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换机处理数据也需要一定时间呀,所以牺牲带宽是一定的,另外可以考虑高端交换机芯片,实验下。 ...

有没有推荐的?

网友B:
猜测:TCP的缓冲区大小对带宽有影响。理论上缓冲区应该近似等于带宽时延积。你这个1G带宽,有可能对时延比较敏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猜测:TCP的缓冲区大小对带宽有影响。理论上缓冲区应该近似等于带宽时延积。你这个1G带宽,有可能对时延比 ...

tcp本身是有延时确认机制的。所以更大的可能是交换机芯片ram太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cp本身是有延时确认机制的。所以更大的可能是交换机芯片ram太小。

交换机一般能达到线速,即入即出,交换机RAM应该是够的。
TCP窗口大小是有关键影响。《TCP/IP详解》里有“长肥管道”的相关论述。
楼主这个组网很简单,虽然时延不大,但是带宽很大,带宽×时延 也就不小,有可能造成影响。

网友D:
交换机没有路由表, 来什么,所有的端口都转发一遍, 这样就影响了速度.
个人见解,说的不对请高人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交换机没有路由表, 来什么,所有的端口都转发一遍, 这样就影响了速度.
个人见解,说的不对请高人指正 ...

交换机有mac自学习表,除非不认识来源的包才会广播,否则只发到该收的那个端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交换机一般能达到线速,即入即出,交换机RAM应该是够的。
TCP窗口大小是有关键影响。《TCP/IP详解》里有 ...

这还真不好说,有大RAM的路由器基本上可以达到50%以上的迷你UDP转包率和超过98%的大包转包率。网吧用的三层交换可以做到上行端口约800MB/s吧(10GbE光纤)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推荐的?

我没有自己用芯片做过项目,多是直接采买。

网友E:
请教楼主个问题,如果单独用RTL8367做switch的话,需要去烧写eeprom吗还是只用去修改上下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个问题,如果单独用RTL8367做switch的话,需要去烧写eeprom吗还是只用去修改上下拉电阻? ...

改电阻即可,不需要写软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改电阻即可,不需要写软件。

谢谢。顺便多问2个问题。
1,内部的8051要使能吗?
2,embedded PHY需要使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顺便多问2个问题。
1,内部的8051要使能吗?
2,embedded PHY需要使能吗? ...

1不使能,
2.好像是要使能。
你搜搜我以前的帖子,上面有电阻的详细配置。
或者看看规格书。一个一个的试,不确定的没几个。很容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不使能,
2.好像是要使能。
你搜搜我以前的帖子,上面有电阻的详细配置。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还真不好说,有大RAM的路由器基本上可以达到50%以上的迷你UDP转包率和超过98%的大包转包率。网吧用的三 ...

有没有这种路由器推荐一个看看?

网友F(2020-08-12):
大神,您好您的RTL8367制作交换机十分佩服,我目前也想做一个,但是卡在RGMII设置这一项,需要他连接光口PHY,想问一下这个要怎么设置,需要写EEPROM么,eeprom里面的程序要怎么编写?谢谢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大神,您好您的RTL8367制作交换机十分佩服,我目前也想做一个,但是卡在RGMII设置这一项,需要他连接光口PH ...

8367s的SGMII开serdes接光模块指令我倒是有
看别人的方案大多是用光转电芯片,不用rgmii

网友F:
引用 网友G:
8367s的SGMII开serdes接光模块指令我倒是有
看别人的方案大多是用光转电芯片,不用rgmii ...

大侠,代码能发我一份么?谢谢了1053442125@qq.com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大侠,代码能发我一份么?谢谢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9300-1-1.html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ADR,0x0040,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DATA,0x1940,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CMD,0x00c0,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ADR,0x0480,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DATA,0x04d7,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CMD,0x00c0,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ADR,0x0481,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DATA,0xf994,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CMD,0x00c0,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ADR,0x0482,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DATA,0x31a2,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CMD,0x00c0,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ADR,0x0483,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DATA,0x6960,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CMD,0x00c0,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ADR,0x0484,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DATA,0x9728,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CMD,0x00c0,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ADR,0x0423,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DATA,0x9d85,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CMD,0x00c0,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ADR,0x0424,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DATA,0xd810,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CMD,0x00c0,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ADR,0x002f,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DATA,0x0400,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CMD,0x00c0,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ADR,0x002b,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DATA,0x0400,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CMD,0x00c0,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ADR,0x0001,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DATA,0x0f20,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CMD,0x00c0,

RTL8367C_REG_DIGITAL_INTERFACE_SELECT,0x00c0,
RTL8367C_REG_DIGITAL_INTERFACE1_FORCE,0x00e6,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ADR,0x0044,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DATA,0x0da1,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CMD,0x00c0,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ADR,0x0040,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DATA,0x1140,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CMD,0x00c0,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ADR,0x0004,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DATA,0x1749,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CMD,0x00c0,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ADR,0x0004,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DATA,0x9749,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CMD,0x00c0,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ADR,0x002e,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DATA,0x0000,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CMD,0x00c0,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ADR,0x0003,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DATA,0x7146,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CMD,0x00c0,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ADR,0x0003,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DATA,0x7106,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CMD,0x00c0,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ADR,0x0000,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DATA,0x1401,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CMD,0x00c0,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ADR,0x0000,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DATA,0x1403,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CMD,0x00c0,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ADR,0x0004,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DATA,0x874d,
RTL8367C_REG_SDS_INDACS_CMD,0x00c0,

//RTL8367C_REG_REG_TO_ECO4,0x00a0,
RTL8367C_REG_SDS_MISC,0x1540,

网友:
引用 网友G: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9300-1-1.html

太谢谢了,还有就是这里面的就是操作1-16寄存器的么?后面的cmd干什么的?能不能用stm32连接SDA,SCK,按他的协议直接操作可以么?不依靠eeprom。如图协议。

网友:
怎么用简单的测试网络情况呢?

网友:
按我的估计,  级联到第3个下降到750,  第4个以上, 就不会下降太多了.  多连一两个试试.

网友(2022-08-05):
引用 网友G: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9300-1-1.html

大神,rtl8367s  的smi ,能开源吗、或者有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