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titude 3490装win7系统后不能引导,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2018-08-20):
DELL Latitude 3490原装是win10系统
进bios选择Secure Boot改成Disabled,再把Boot List Option从UEFI改成Legacy。
用u盘装win7 32位后系统不能引导,
但先用U盘引导,再从启动菜单选择“从硬盘启动操作系统”则可进入win7系统,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的系统前面有100M的引导分区,安装克隆系统要删掉,原装系统安装则不需要。或者你可以用那种可以生成引导分区的系统安装软件如自由天空的,他们自动把系统启动文件拷到前面的100M引导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系统前面有100M的引导分区,安装克隆系统要删掉,原装系统安装则不需要。或者你可以用那种可以生成引导 ...

我用DiskGenius分区工具没看到这个引导分区啊,我下个自由天空的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DiskGenius分区工具没看到这个引导分区啊,我下个自由天空的看看。

一般都有,如果没有重建MBR看看。还有一般win7不能用GUID,不知道你分区转换没有。

楼主:
分区已转换为MBR,重建MBR也没用,折腾了一下午,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说了吗,八代U,折腾什么win7?英特尔官方都不支持了

只能装win10和linux了

网友C:
能u盘进去win7就和主板没关,主板有关的大都能引导进win7蓝屏。这个应该系引导区问题,保证主引导分区,并激活。另外一般都是ghost啦,ghost复制完拔掉优盘第一次重启就知道引导有无问题了

网友D:
U盘安装的win7是ghost版 还是 原版win7 Iso写到U盘启动并安装?GHOST版不会重写引导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说了吗,八代U,折腾什么win7?英特尔官方都不支持了

CPU是6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u盘进去win7就和主板没关,主板有关的大都能引导进win7蓝屏。这个应该系引导区问题,保证主引导分区,并 ...

没错,用的ghost,第一次重启就无法引导,一直要通过u盘引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U盘安装的win7是ghost版 还是 原版win7 Iso写到U盘启动并安装?GHOST版不会重写引导分区 ...

应该是这个问题,但一定不能用ghost吗?ghost后有什么方法重写引导?
以前有几台其他型号笔记本都是ghost安装的,可以正常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个问题,但一定不能用ghost吗?ghost后有什么方法重写引导?
以前有几台其他型号笔记本都是ghost ...

进 pe 修复引导嘛。pe里面有这个工具

楼主:
pe 中的引导修复工具都用过了,没什么作用。DiskGenius分区工具重建引导记录也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pe 中的引导修复工具都用过了,没什么作用。DiskGenius分区工具重建引导记录也没用 ...

DiskGenius看清楚前面有没有100M启动分区,有的话合并到第一个分区,然后重建MBR,重建MBR就是默认0磁头0扇区引导。然后系统克到第一个分区,这样肯定可以引导。如果不行,下个全新win7安装盘,刻到U盘全新安装。还是不行,检查硬盘坏道,是不是0磁头0扇区有坏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