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S1237数模转换芯片“内短”通道的含义

楼主(2018-08-20):
看了一下CS1237数据手册,竟然发现有个内短通道,一直不明白这通道是干嘛用的,请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A:
零点啊,用于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点啊,用于校准

谢谢指教
能否细说一下,没有找到相关文档,AINN与AINP通道短接的意思吗?
另外,CS1237抗干扰性如何,能否谈谈,谢谢

网友(2019-06-27):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
能否细说一下,没有找到相关文档,AINN与AINP通道短接的意思吗?
另外,CS1237抗干扰性如何, ...

一般般而已呀

网友(2020-11-05):
引用 网友A:
零点啊,用于校准

有驱动么,stm的,分享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