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34063接LM1875后,负电压输出不正常的问题

楼主(2018-08-20):
之前LM1875通过一个带抽头的变压器(输入AC220V)整流后输出正负16V供电
现在想把变压器换成DCDC芯片MC34063,输出正负16V
不接1875时,两电压输出正常;接上1875时,+16V输出正常,-16V直接掉到了-1V以内
查了相关资料以后,尝试了而不同C36和L2的数值,还有调节R21和R19的的阻值,输出没有实质变化
不知道其他大虾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还望不吝指教

网友:
LM1875是几十W的放大器,MC34063输出电流只有几百MA它提供不了LM1875所需要的电流所以电压掉下来。LM1875所需电源电流必须大于1A!

网友A:
你这电路怎么这么奇怪,输出负电压(1)不允许用同步整流电路,(2)把原正电路的gnd全部替换成-,把原来的vout直接接地,其它都不变。我用的电路2a都ok,只是注意电容耐压要改成vin+v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路怎么这么奇怪,输出负电压(1)不允许用同步整流电路,(2)把原正电路的gnd全部替换成-,把原来 ...

同步整流是什么意思?
原理图是按照手册定的,这么改的话正负怎么输出?
请教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步整流是什么意思?
原理图是按照手册定的,这么改的话正负怎么输出?
请教一下~ ...

我还真没用过这个片子,我用的是tps54331。同步整流是54329,你可以对比一下。同步整流生成负电压要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真没用过这个片子,我用的是tps54331。同步整流是54329,你可以对比一下。同步整流生成负电压要糟。 ...

买了其他几个模块再试试,本质就是带载能力不够,就是一直提不上去。
谢谢~

网友B:
LM1875是音频功放吧,直接用两个接BTL或者用TPA3116一类的D类功放算了。DCDC产生正负电源给功放供电得多闲得慌啊

网友C:
其他模块就算了,还是乖乖使用变压器吧。

楼主(2018-12-25):
引用 网友B:
LM1875是音频功放吧,直接用两个接BTL或者用TPA3116一类的D类功放算了。DCDC产生正负电源给功放供电得多闲 ...

后来用3A的异步模块才可以,2A的一律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他模块就算了,还是乖乖使用变压器吧。

后来用3A的异步模块才可以,2A的一律不行,涉及到空间问题没法用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