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桥驱动有微弱直通现象,如果解决

楼主(2018-08-20):
电路图:

20K的PWM,切换时有点拉电源,应该是直通,是死区时间不够么?

网友A:
门极串个电阻,电阻并联二极管,这样可以实现慢开通、快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门极串个电阻,电阻并联二极管,这样可以实现慢开通、快关断。

电路板很挤,就删掉了,会有这么大影响吗?

网友B:
C8改1uf,C10改10uf试试

网友C:
mos管G极都不用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8改1uf,C10改10uf试试

意思是上面的管子没完成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管G极都不用电阻吗?

电路板太小,就省掉了,必须要吗?

网友D:
二楼正解。因为有Cgs电容存在,串电阻,反并二极管,降低上升沿速度,加快下降沿速度,等效的死区时间变长。
另外G极电阻一般不可少,可以减少Vgs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楼正解。因为有Cgs电容存在,串电阻,反并二极管,降低上升沿速度,加快下降沿速度,等效的死区时间变长 ...

我看别人的板子有电阻,并没有二极管,这样不会增加上升和下降时间,导致管子有一段工作在线性区而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楼正解。因为有Cgs电容存在,串电阻,反并二极管,降低上升沿速度,加快下降沿速度,等效的死区时间变长 ...

死区时间是要变短吧?

楼主:
感谢各位,换成IR2104后问题解决,不应该贪便宜,我的水平还没办法用好国产芯片

楼主:
话说,IR2104S价格4块了,实在有些贵,哪位有好的建议?

网友:
用2184遇到过无故烧mos情况  至今未找到原因  2184和2104基本上一样  建议楼主多测试  别急着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