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SOT-89封装应该怎么画

楼主(2018-08-21):
之前自己画封装都不是很正规。在嘉立创做了几次SMT后发现,每次DFM检查结果,SOT89的器件都偏移了。
虽然每次都帮我修正了,但还是想了解一下,这种器件的封装,应该怎么画。同理的还有TO-252封装。
按我的理解,封装的中心点应该是器件的中心点。
所以我画的封装是这样

但每次JLC的DFM检查结果,都有一定的偏移,而且每次偏移量还不一样。

我下载了嘉立创的封装,它的中心点在引脚处。

同样的,我的TO-252封装每次也有不同程度的偏移。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牛,这种中心不好确认的器件,应该如何布置焊盘,有无什么规定?
(顺便夸一下JLC的DFM检查图片真的太舒服了,一目了然,)

网友:
不是有标准库么

网友:
SOT-89,  TO-252,   SOT-223, 三极管都还有DFM分析 还有BUG. 暂时还没找到解决方案.

网友A:
楼主位 第一张图没问题,  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位 第一张图没问题,  就是这样的!

了解。
不过还是有个问题,这种封装中心点很难确定,有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
不过还是有个问题,这种封装中心点很难确定,有好的方法?

说段历史 其实对SMT来说   重心 更合适.   但是让工程师找出重心在哪里.基本上不可能.

大部分元件的重心都在元件本体的中心,  现在贴片机负压吸取力都比较大,而且还能设置取料偏移.   要求重心的的人也就没有了.  所以大家就统一成了元件本体中心.   也有个别公司要求第一引脚. 这种公司越来越少

网友:
用了jlc的库也是sot-89,贴片回来发现有好多中间脚跟边脚短路情况。是不是钢网开的太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