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TortoiseGit's Revision Graph ,有没有相关教程

楼主(2018-08-21):
类似如下的revision graph:

如上图:
master 、origin/master 、origin/HEAD 等  各种元素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各种颜色又有什么区别,
有没有相关教程推荐下。

网友:
直接show log,并记得把左下角的all 勾一下,更精确。

网友:
origin是远程仓库本地缓存的默认名字,后面的master或HEAD都代表分支,HEAD代表仓库中最新的分支

网友:
先看原版的git使用手册应该理解容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