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C88u的CPU使用率100%,为何?

楼主(2018-08-21):
用了1年半的华硕AC88u,
昨晚发现“部分”视频网站打不开,奇怪的很。

在怀疑了网线、Firmware等等之后,发现换上次旗舰AC68u之后好了,

仔细留意了一下,发现AC88u的双核的CPU占用率会在WAN口的接上网线前后,有原来的5%以下条变成100%,如下图:

PS,正常使用时,AC68u的CPU占用率很低,如下图:

想问一下AC88u还有得救么?

楼主:
翻墙看了一下,貌似有不少老外也有类似问题,
有一个建议如下的处理方式:
try power cycle by powering off for 30+ sec - 1 min,
then hold wps while power on the router till it start blink and release to clean the nvram.
晚上回去试试,顺便再试试刷会官方固件。

网友A:
中毒了吗,是不是被用来挖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毒了吗,是不是被用来挖矿了

一开始我也怀疑是,可是我昨晚都恢复出厂设置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我也怀疑是,可是我昨晚都恢复出厂设置了呢。

出厂也是可以改的啊。毕竟它是flash。刷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厂也是可以改的啊。毕竟它是flash。刷机吧。

嗯嗯,我打算晚上刷会原厂固件看看。

网友:
ssh链接上 看下哪个进程占用的

楼主:
备注一下:
1. 昨晚试着刷了华硕官方固件(RT-AC88U_3.0.0.4_384_32738-gc9a116a.trx),折腾一圈,未见有任何异常。
2. 试着刷了最新的梅林固件(RT-AC88U_384.6_0.trx),折腾一圈,也未见有异常。
3. 后来再刷会koolshare的小宝固件(RT-AC88U_380.70_0-X7.9.trx)后,页未见有异常。

初步怀疑是JFFS分区有异常。

后续有空再折腾(华硕路由器重启时间太长,差不多一分钟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