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位器,输出电压不稳?还是别的原因,电机忽大忽小

楼主(2018-08-21):
用在一个机器上的,现在是旋钮调节,很稳定。换成了这个X9C103数字电位器,就忽大忽小,电压测量没有啥变化。电流很小也没变化。但是就是莫名其妙的忽大忽小。
采用了本办法,用100个电阻,加100个继电器做一个数控电位器 ,但是成本太高了。有经验的能否告诉我怎么有解决办法码?

网友A:
你是不是直接用数字电位器输出了?那个脚只能提供几十ua电流,要加运放放大的。。。用电阻的话你用r-2r模型去搭,找个16脚的单片机就能做到65536级输出--然而你输出不加运放还是没吊用。

网友:
2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直接用数字电位器输出了?那个脚只能提供几十ua电流,要加运放放大的。。。用电阻的话你用r-2r模 ...

这个资料写的1ma,如果是三端用法,那么5V,10K,而5/10K=0.5ma,除非是 抽头如果移动倒60%的地方,那么电压是3V。。。。。。那么这个电位器用在后端ADC采集的话应该够了吧?还需要运放?你说的这个ua是指的?不太懂这个,

如果是两端用法,那确实可能出现电流不足,电阻5k一下,电流就不够了。

不过是三端用法,因为测量的上面的有电压,而且加一个大电容会稳定一点点,忽大忽小没那么夸张了不过还是不稳,每次同样的参数,电机的力度也是不一样的

楼主:
我补充了一下,麻烦你给看看分析分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资料写的1ma,如果是三端用法,那么5V,10K,而5/10K=0.5ma,除非是 抽头如果移动倒60%的地方,那么 ...

你的三端总电阻是10k的(103)。给5v抽头电流200ua顶天了。

网友:
tlo72缓冲一下

楼主:
模电稍微要补习一下,就是运放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三端总电阻是10k的(103)。给5v抽头电流200ua顶天了。

那我用轨道轨运放MVP6002做一个电压跟随器试试

楼主:
那我用轨道轨运放MVP6002做一个电压跟随器试试

网友(2018-11-06):
楼主试的结果如何?回来报道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直接用数字电位器输出了?那个脚只能提供几十ua电流,要加运放放大的。。。用电阻的话你用r-2r模 ...

大神能否介绍下r-2r模型?

网友:
2楼出真相啊,确实要接运放

网友:
理论和实践差距很大,做稳定的产品需要各种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