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USB Type-C连接器怎么焊接

楼主(2018-08-21):
如下图所示,这个USB Type-C连接器具体型号是 TE的 2129691-1,
有一排表贴的引脚藏在壳子下面,那手工焊接时怎么办?看这样子 我猜上面那个壳(图中红线框的)应该能拆下来,焊好那排表贴引脚后再按上去,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哪位有用过的给指点一下,
东西已经买了还得一周到手里,想先了解一下是不是能手工焊接。

网友:
烙铁焊得把焊盘延长

网友:
焊锡炉,关键加热PCB板

网友:
明显点焊在一起的,无法拆下.不要老想用烙铁了.

网友:
开钢网刮锡膏,热风枪吹。

网友:
我记得不是完全挡住的,看一下datasheet吧

网友A:
快30一个?这东西没什么必要非得用TE吧,国内一两RMB一个可以很好了。
这款真是手工不好搞的,风枪吹热风从缝隙里面吹进去一不小心就把座子里边的塑料也烤焦化了,烙铁根本搓不到,USB type C的座子这么多,非得选一个最难搞的证明自己的实力么

楼主:
看了是我想的太美好了,还得仔细想办法怎么焊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30一个?这东西没什么必要非得用TE吧,国内一两RMB一个可以很好了。
这款真是手工不好搞的,风枪吹热风从 ...

还是想用大品牌的,质量好一点,
这个设备可靠性要求比较高,可能得用个十年八年的,所以这点成本还是得舍得。

网友:
调试做PCB时 把焊盘加长。 批量时还是上机器贴片吧

网友:
没有回流焊的话,风枪,铁板烧都可以试试

网友B:
之前调试的时候买的国产的座子,我是把座子屁股那一块给掀起来,那一块是折弯然后扣上去的,掀开就能看到贴片的针脚了,焊盘稍微长点就可以直接焊到了,焊完再把那一块盖回去,有点问题的就是有可能给掀断了,不过调试无所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快30一个?这东西没什么必要非得用TE吧,国内一两RMB一个可以很好了。
这款真是手工不好搞的,风枪吹热风从 ...

1,2RMB的是usb2.0的吧,要usb3.1里面多了几根线,密度就上来了。

网友D:
热风桶250到280度,别问我为啥知道,我经常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2RMB的是usb2.0的吧,要usb3.1里面多了几根线,密度就上来了。

楼主位的那个插座估计也是国内哪一家公司做的,USB typeC 插座 国内镀金防水座零卖也就6-7RMB每个,质量什么的比你买个普通的TE要好,我倒是喜欢楼主这样的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调试的时候买的国产的座子,我是把座子屁股那一块给掀起来,那一块是折弯然后扣上去的,掀开就能看到贴 ...

你这方法倒是挺好  东西到手了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风桶250到280度,别问我为啥知道,我经常换。

热风桶是什么东西 ?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位的那个插座估计也是国内哪一家公司做的,USB typeC 插座 国内镀金防水座零卖也就6-7RMB每个,质量 ...

楼主位的图片只是给大家看连接器的样子的,要买正品肯定不能从某宝上买了,在云汉上买的,19块钱一个。
就算有国内的质量好的我也很难找到,而且还有假货的风险,最关键的是就算产品定型了量产了,一年也就用十几个,所以没办法用国产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位的图片只是给大家看连接器的样子的,要买正品肯定不能从某宝上买了,在云汉上买的,19块钱一个。

用量不大而且需要长期供货,那么就不能乱找了,大牌供货有保障一些

网友E:
插针焊盘跟贴片焊盘是连着的,我就直接焊插针的用,贴片的不焊

网友F:
我用热风枪焊接过,还是比较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插针焊盘跟贴片焊盘是连着的,我就直接焊插针的用,贴片的不焊

这个连接器 插针只有10个插针  少B1 和B12 这两个的地,那只焊插针就没有地了 ,那估计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热风枪焊接过,还是比较容易的

那我就比较放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连接器 插针只有10个插针  少B1 和B12 这两个的地,那只焊插针就没有地了 ,那估计不行吧? ...

那可能我的跟你封装不一样,我当时用那个,贴片插针都是12个的,我还疑惑为啥弄两种不同的形式?是怕一个电流不够?

网友G:
我一般用Amphenol和JA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一般用Amphenol和JAE的。

说实话 我喜欢用TE的连接器很大的一个原因是 TE官网上提供连接器的3D模型和封装,这样结构设计 电路设计都比较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实话 我喜欢用TE的连接器很大的一个原因是 TE官网上提供连接器的3D模型和封装,这样结构设计 电路设计 ...

大厂家基本都提供3D的,molex,Amphenol,JAE

网友:
这个座子我用过一模一样的,我手工焊了几个样品测试,风枪加电烙铁,先贴片的部分板子上焊锡,风枪吹,  然后直插的部分用电烙铁就可以了。

网友H:
走雷电3的TYPE-C座子也不用这个价格,其一。其二,这个座子如果想要保持高频特性,请贴片过锡炉。  40G的速率,手工焊接会有影响,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H:
走雷电3的TYPE-C座子也不用这个价格,其一。其二,这个座子如果想要保持高频特性,请贴片过锡炉。  40G的速 ...

虽然用的Type-C ,其实就是走一个USB2.0,别的什么都没有,只是接口形式要跟得上时代
真要是USB3.0  40G什么的那肯定得找焊接厂给贴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虽然用的Type-C ,其实就是走一个USB2.0,别的什么都没有,只是接口形式要跟得上时代
真要是USB3.0  40G ...

有TYPE-C 简易版的连接器,那样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TYPE-C 简易版的连接器,那样更方便。

还有这样的?开眼界 了

网友:
太密,不好焊

网友:
这就是机器焊接的封装,不是给烙铁焊的

网友(2018-11-03):
风枪 贴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