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怎么才能按照pcb上的位置自动编号?

楼主(2018-08-21):
如题,altium里给元器件编号都是按照原理图位置,怎么样操作才能使元器件按照pcb上布局的位置自动编号呢?
多谢!

网友:
谢谢楼上兄弟,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多谢,试了能行

网友:
有原理图上的重新标注。。不是自动标注

网友:
又学一招

网友:
又学一招+1

网友A:
在PCB上Re Annotate,然后会生成一个文件,在SCH上Back Annotate,选择这个文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CB上Re Annotate,然后会生成一个文件,在SCH上Back Annotate,选择这个文件即可。 ...

PCB上改完直接选择从PCB更新至原理图即可,不需要导那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