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2组交流电变压后的电源能接在一起吗

楼主(2018-08-21):
一组是交流电经变压器输出36V交流电给一个交流LED供电做指示,单条线上一个按钮开关做通断,
另一组是普通的12V开关电源给电路板供电,有其他工作,其中一个工作是检测上一组的按钮开关是通的还是断开的,不能拆开外壳只能从按钮开关的两个线上引出检测,
初步是想一条线接PCB负极,单片机一个脚二极管AK到另一条线上检测短路或断开,
这两组的交流电高压部分可能是一个交流电源,也可能是不同的电源

网友:
这么复杂吗?一个光耦输入加合适的限流电阻并在开关两端就行了,光耦输出有脉冲就说明开关处于OFF,没有就是开关on了。在不清楚内部电气连接情况下能隔离就隔离

网友:
接地。一般地线和负极应该接在一起。

楼主:
被检测的是交流36V,按钮只是单条线上的一个开关,开关闭合前是个断路,加电阻没用吧,闭合了电阻也没用,

无地可接

楼主:
和开关是并联关系,并联
刚又被问不能影响正常开关可以检测吧,没说话上了一个厕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被检测的是交流36V,按钮只是单条线上的一个开关,开关闭合前是个断路,加电阻没用吧,闭合了电阻也没用,

你负载上能通过的最低电流是多少?像图中这样接开关分断情况下会给负载一个小电流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负载上能通过的最低电流是多少?像图中这样接开关分断情况下会给负载一个小电流会不会有问题? ...

如果交流led功率大点应该不至于亮起来,准备按你的电路先搭一个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