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50关机后 关机按键那边指示灯一直闪烁 不关机!

楼主(2018-08-22):
thinkpad X250关机后 关机按键那边指示灯一直闪烁 不关机!

不是每次都这样,经常这样,第二天过来,要长按重启!

这是什么问题?

系统 win10

网友:
笔记本win10按关机键是待机,不是关机。笔记本的电源灯只要是闪,就一定是待机。

网友A:
长按10秒电源键,看看强制关机是否成功。

网友B:
一般在电源管理那里,可以设置按电源键是关机还是待机。

网友:
论坛收了个T400,吃灰两年,拿出来发现启动不了,偶尔强制关机再进,显示ME initial。。。能启动,也是要等几分钟,网上说是bios问题,确实,放电后也能进,一样要等,然后有人说是intel的什么远程访问修复之类的在搞怪。 不懂,开始感觉是硬件问题,现在装win10,没有驱动,反而没啥问题了。一样启动要等几十秒才开始读硬盘进window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按10秒电源键,看看强制关机是否成功。

可以强制关机。就是一种闪烁,第二天只能长按强制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在电源管理那里,可以设置按电源键是关机还是待机。

点击系统关机的,不是按键去按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按10秒电源键,看看强制关机是否成功。

好像不用10秒吧,感觉就3秒,可以强制关机。

网友:
台机闪是睡眠,Win10睡眠后按一下电源键等数秒到数十秒就能回到你正常使用的界面,注意看一下关机时是显示正在关机还是其它的,另外关机键在电源选项里可以改其它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