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N8302计量芯片使用经验分享

楼主(2018-08-22):
最近有款产品需要用到电能计量,选用了FM33A0xx+RN8302主流方案。计量模块开发也是从一知半解到懵懂,再到熟悉,酸甜苦辣因有尽有 ,下面把相关资料分享给大家,尽量少走弯路;
1---------------------------------------硬件部分-------------------------------------------------------------------------
RN8302外围电路

电压、电流信号采集电路;电压采用常规电阻分压,电流采用电流互感器5(60)A/2mA;

2---------------------------------------RN8302 通信部分-------------------------------------------------------------------------
(1)RN8302采用模拟SPI通信(RN8302与MCU之间采用了光耦隔离,无法直接用硬件SPI,只能用软件SPI)
static void RN8302_GPIO_Init(void)
{
    //cs端口初始化
    OutputIO(RN8302_CS_GPIO, RN8302_CS_GPIO_Pin, 0);
    OutputIO(RN8302_SCK_GPIO, RN8302_SCK_GPIO_Pin, 0);
    InputIO(RN8302_MISO_GPIO, RN8302_MISO_GPIO_Pin, 1);
    OutputIO(RN8302_MOSI_GPIO, RN8302_MOSI_GPIO_Pin, 0);

    //MySPI1_Init();
    //SPIx_SPICR2_SPIEN_Setable(SPI1, ENABLE);//SPI1模块使能

    RN8302_CS_SET();
    RN8302_SCK_CLR();
    RN8302_MOSI_SET();
}

static void RN8302_SPI_WriteByte(uint8_t byte)
{
    uint8_t i=0;

    for(i=0;i<8;i++)        //写字节
    {
        RN8302_SCK_SET();       //在时钟的上升沿写数据
                RN8302_SCK_SET();
        RN8302_DelayUs(RN8302_CLOCKWIDTH);
                if(byte & 0x80 ){
          RN8302_MOSI_SET();
                  RN8302_MOSI_SET();
                }
        else{
          RN8302_MOSI_CLR();
              RN8302_MOSI_CLR();
                }
                RN8302_DelayUs(RN8302_CLOCKWIDTH/2);
        RN8302_SCK_CLR();
                RN8302_SCK_CLR();
        RN8302_DelayUs(RN8302_CLOCKWIDTH);
        byte <<= 1;
    }
    RN8302_DelayUs(RN8302_CLOCKWIDTH);
}

static uint8_t RN8302_SPI_ReadByte(void)
{
    uint8_t i=0,byte=0;

    for(i=0;i<8;i++)        //读字节
    {
        byte <<= 1;
        RN8302_SCK_SET();
        RN8302_SCK_SET();
        RN8302_DelayUs(RN8302_CLOCKWIDTH);
        RN8302_SCK_CLR();
        RN8302_SCK_CLR();
        RN8302_DelayUs(RN8302_CLOCKWIDTH);
        if(RN8302_Read_MISO())  //在时钟的下降沿读数据
          byte += 0x01;
        //RN8302_DelayUs(RN8302_CLOCKWIDTH/2);
    }

    return byte;
}

(2)RN8302读写寄存器,查看手册,不具体说明
/********************************************************
功能描述:
参数说明:
返回说明: 0表示读取成功,非0表示读取失败
调用方式:
全局变量:
读写时间:
注意事项:
日期    :
********************************************************/
uint8_t RN8302_ReadReg(uint16_t regAddr,uint8_t *regBuf,uint8_t regLen)
{
    uint8_t i = 0,chksum = 0;
    uint8_t buf[2]={0};

    RN8302_CS_CLR();
    RN8302_DelayUs(RN8302_CLOCKWIDTH);
    buf[0] = (uint8_t)(regAddr&0x00FF);
    buf[1] = ((uint8_t)(regAddr>>4))&0xF0|RN8302_Cmd_Read;
    for(i=0;i<2;i++)
    {
        RN8302_SPI_WriteByte(buf[i]);
        chksum += buf[i];
    }
    RN8302_DelayUs(RN8302_CLOCKWIDTH);
    //最后一个字节是cs校验,所以要多收一个
    for(i=0;i<regLen+1;i++)
    {
        regBuf[i] = RN8302_SPI_ReadByte();
    }
    for(i=0;i<regLen;i++)
    {
        chksum += regBuf[i];
    }
    RN8302_DelayUs(RN8302_CLOCKWIDTH);
    RN8302_CS_SET();

        chksum ^= 0xFF;

    if(chksum == regBuf[regLen])
        return 0;
    else
        return 1;

}

void RN8302_WriteReg(uint16_t regAddr,uint8_t *regBuf,uint8_t regLen)
{
    uint8_t i = 0;
    uint8_t buf[2]={0};
    uint8_t chksum = 0;

    RN8302_CS_CLR();
        RN8302_DelayUs(RN8302_CLOCKWIDTH);
    buf[0] = (uint8_t)(regAddr&0xFF);
    buf[1] = RN8302_Cmd_Write|((uint8_t)(regAddr>>4))&0xF0;

    for(i=0;i<2;i++){
        RN8302_SPI_WriteByte(buf[i]);
        chksum += buf[i];
    }
    RN8302_DelayUs(RN8302_CLOCKWIDTH);
    for(i=0;i<regLen;i++){
        chksum += regBuf[i];
    }
    //最后一个字节是cs校验,所以要多写一个
    for(i=0;i<regLen;i++){
        RN8302_SPI_WriteByte(regBuf[i]);
    }
    RN8302_SPI_WriteByte(~chksum);
    RN8302_DelayUs(RN8302_CLOCKWIDTH);
    RN8302_CS_SET();
}

这是RN8302寄存器地址范围,读取计量参数存储区时,16位寄存器地址前面为0x00xx;读取配置和状态寄存器时,16位寄存器地址前面为0x01xx,这点千万不用忘记了,之前再这边坑了好久

(3)RN8302初始化,将之前校表时换算出的寄存器值填入,这样RN8302采集到的值就是校准好的
uint8_t RN8302_Init(void)
{
    uint8_t regbuf[4];
    uint8_t status = 1;

    /* 端口初始化 */
    RN8302_GPIO_Init();

    //读取RN8302 DeviceID
    if(RN8302_ReadReg(0x018F,regbuf,3) == 0){
        if((regbuf[0]==0x83)&&(regbuf[1]==0x02)&&(regbuf[2]==0x00)){
            status = 0;
        }
        else{
            status = 1;
        }
    }
    else{
        status = 1;
    }

    //deviceID读取成功
    if(status == 0){
        //写使能
        regbuf[0] = 0xE5;
        RN8302_WriteReg(WREN,regbuf,1);
        //切换到EMM模式
        regbuf[0] = 0xA2;
        RN8302_WriteReg(WMSW,regbuf,1);
        //复位
        regbuf[0] = 0xFA;
        RN8302_WriteReg(SOFTRST,regbuf,1);
        TicksDelayMs(20);
        //写使能
        regbuf[0] = 0xE5;
        RN8302_WriteReg(WREN,regbuf,1);
        //切换到EMM模式
        regbuf[0] = 0xA2;
        RN8302_WriteReg(WMSW,regbuf,1);
        //写HFCONST1
        regbuf[0] = 0x2E;
        regbuf[1] = 0xA1;
        RN8302_WriteReg(HFCONST1,regbuf,2);
        //写电压增益
        regbuf[0] =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GSUx[0]/256;
        regbuf[1] =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GSUx[0]%256;
        RN8302_WriteReg(GSUA,regbuf,2);
        regbuf[0] =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GSUx[1]/256;
        regbuf[1] =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GSUx[1]%256;
        RN8302_WriteReg(GSUB,regbuf,2);
        regbuf[0] =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GSUx[2]/256;
        regbuf[1] =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GSUx[2]%256;
        RN8302_WriteReg(GSUC,regbuf,2);
        //写电流增益
        regbuf[0] =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GSIx[0]/256;
        regbuf[1] =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GSIx[0]%256;
        RN8302_WriteReg(GSIA,regbuf,2);
        regbuf[0] =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GSIx[1]/256;
        regbuf[1] =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GSIx[1]%256;
        RN8302_WriteReg(GSIB,regbuf,2);
        regbuf[0] =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GSIx[2]/256;
        regbuf[1] =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GSIx[2]%256;
        RN8302_WriteReg(GSIC,regbuf,2);
        regbuf[0] =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GSIx[3]/256;
        regbuf[1] =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GSIx[3]%256;
        RN8302_WriteReg(GSIN,regbuf,2);
        //采样通道IA分段相位校正
//        RN8302_WriteReg(PHSIA,(uint8_t*)&StDef_RN8302Para_Reg.PHSI[0],2);
//        RN8302_WriteReg(PHSIB,(uint8_t*)&StDef_RN8302Para_Reg.PHSI[1],2);
//        RN8302_WriteReg(PHSIC,(uint8_t*)&StDef_RN8302Para_Reg.PHSI[2],2);
        //通道相位分段校正,电流阈值
//        RN8302_WriteReg(PRTH1L,(uint8_t*)&Dl645FirmPara.PRth[0],2);
//        RN8302_WriteReg(PRTH1H,(uint8_t*)&Dl645FirmPara.PRth[1],2);
//        RN8302_WriteReg(PRTH2L,(uint8_t*)&Dl645FirmPara.PRth[2],2);
//        RN8302_WriteReg(PRTH2H,(uint8_t*)&Dl645FirmPara.PRth[3],2);
        //x相有功功率增益
        regbuf[0] =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GPx[0]/256;
        regbuf[1] =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GPx[0]%256;
        RN8302_WriteReg(GPA,regbuf,2);
        regbuf[0] =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GPx[1]/256;
        regbuf[1] =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GPx[1]%256;
        RN8302_WriteReg(GPB,regbuf,2);
        regbuf[0] =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GPx[2]/256;
        regbuf[1] =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GPx[2]%256;
        RN8302_WriteReg(GPC,regbuf,2);
        //x相有功分段相位校正
        regbuf[0] =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Px_PHSL[0]/256;
        regbuf[1] =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Px_PHSL[0]%256;
        RN8302_WriteReg(PA_PHS,regbuf,2);
        regbuf[0] =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Px_PHSL[1]/256;
        regbuf[1] =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Px_PHSL[1]%256;
        RN8302_WriteReg(PB_PHS,regbuf,2);
        regbuf[0] =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Px_PHSL[2]/256;
        regbuf[1] =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Px_PHSL[2]%256;
        RN8302_WriteReg(PC_PHS,regbuf,2);
        //x相无功分段相位校正
        regbuf[0] =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Qx_PHSL[0]/256;
        regbuf[1] =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Qx_PHSL[0]%256;
        RN8302_WriteReg(QA_PHS,regbuf,2);
        regbuf[0] =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Qx_PHSL[1]/256;
        regbuf[1] =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Qx_PHSL[1]%256;
        RN8302_WriteReg(QB_PHS,regbuf,2);
        regbuf[0] =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Qx_PHSL[2]/256;
        regbuf[1] =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Qx_PHSL[2]%256;
        RN8302_WriteReg(QC_PHS,regbuf,2);

        //x相无功功率增益
//        RN8302_WriteReg(GQA,(uint8_t*)&Dl645FirmPara.PGain[0],2);
//        RN8302_WriteReg(GQB,(uint8_t*)&Dl645FirmPara.PGain[1],2);
//        RN8302_WriteReg(GQC,(uint8_t*)&Dl645FirmPara.PGain[2],2);
        //x相视在功率增益
//        RN8302_WriteReg(GSA,(uint8_t*)&Dl645FirmPara.PGain[0],2);
//        RN8302_WriteReg(GSB,(uint8_t*)&Dl645FirmPara.PGain[1],2);
//        RN8302_WriteReg(GSC,(uint8_t*)&Dl645FirmPara.PGain[2],2);
        //x相有功功率offset
//        RN8302_WriteReg(PA_OS,(uint8_t*)&Dl645FirmPara.UI_Offset[0],2);
//        RN8302_WriteReg(PB_OS,(uint8_t*)&Dl645FirmPara.UI_Offset[1],2);
//        RN8302_WriteReg(PC_OS,(uint8_t*)&Dl645FirmPara.UI_Offset[2],2);
                //电流offset
        regbuf[0] =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Ix_OS[0]/256;
        regbuf[1] =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Ix_OS[0]%256;
        RN8302_WriteReg(IA_OS,regbuf,2);
        regbuf[0] =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Ix_OS[1]/256;
        regbuf[1] =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Ix_OS[1]%256;
        RN8302_WriteReg(IB_OS,regbuf,2);
        regbuf[0] =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Ix_OS[2]/256;
        regbuf[1] =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Ix_OS[2]%256;
        RN8302_WriteReg(IC_OS,regbuf,2);

        //有功视在启动电流阈值
        regbuf[0] = 0x02;
        regbuf[1] = 0x36;
        RN8302_WriteReg(IStart_PS,regbuf,2);
        //无功视在启动电流阈值
        regbuf[0] = 0x02;
        regbuf[1] = 0x36;
        RN8302_WriteReg(IStart_Q,regbuf,2);
        //无功视在启动电流阈值
        regbuf[0] = 0x04;
        regbuf[1] = 0x00;
        RN8302_WriteReg(LostVoltT,regbuf,2);
        //无功视在启动电流阈值
        regbuf[0] = 0x00;
        regbuf[1] = 0x2C;
        RN8302_WriteReg(ZXOT,regbuf,2);

        //CF管脚配置
        regbuf[0] = 0x04;
        regbuf[1] = 0x77;
        regbuf[2] = 0x10;
        RN8302_WriteReg(CFCFG,regbuf,3);
        //计量单元配置寄存器
        regbuf[0] = 0x40;
        regbuf[1] = 0x00;
        regbuf[2] = 0x00;
        RN8302_WriteReg(EMUCFG,regbuf,3);
        //写缓存
        regbuf[0] = 0x10;
        RN8302_WriteReg(WSAVECON,regbuf,1);
        //三相四线
        regbuf[0] = 0x00;
        RN8302_WriteReg(MODESEL,regbuf,1);
        //计量控制位
        regbuf[0] = 0x77;regbuf[1] = 0x77;regbuf[2] = 0x77;
        RN8302_WriteReg(EMUCON,regbuf,3);
        //写保护
        regbuf[0] = 0xDC;
        RN8302_WriteReg(WREN,regbuf,1);
    }

        return status;
}

3---------------------------------------RN8302 校表部分-------------------------------------------------------------------------
(1)校表主要流程,详细流程可以参照用户手册

(2)RN8302校表初始化,这块参照手册,将RN8302的值设置成默认值
/********************************************************
功能描述:   RN8302校表初始化
参数说明:
返回说明:
调用方式:
全局变量:
读写时间:
注意事项:
日期    :
********************************************************/
uint8_t RN8302_CalibrateInit(void)
{
    uint8_t regbuf[4];
    uint8_t status = 1;

    if(RN8302_ReadReg(0x018F,regbuf,3) == 0){
        if((regbuf[0]==0x83)&&(regbuf[1]==0x02)&&(regbuf[2]==0x00)){
            status = 0;
        }
        else{
            status = 1;
        }
    }
    else{
        status = 1;
    }

    //deviceID读取成功
    if(status == 0){
        //写使能
        regbuf[0] = 0xE5;
        RN8302_WriteReg(WREN,regbuf,1);
        //切换到EMM模式
        regbuf[0] = 0xA2;
        RN8302_WriteReg(WMSW,regbuf,1);
        //复位
        regbuf[0] = 0xFA;
        RN8302_WriteReg(SOFTRST,regbuf,1);
        TicksDelayMs(20);
        //写使能
        regbuf[0] = 0xE5;
        RN8302_WriteReg(WREN,regbuf,1);
        //切换到EMM模式
        regbuf[0] = 0xA2;
        RN8302_WriteReg(WMSW,regbuf,1);
        //写HFCONST1
        regbuf[0] = 0x2E;
        regbuf[1] = 0xA1;
        RN8302_WriteReg(HFCONST1,regbuf,2);
                m_memset(regbuf,0,2);
                RN8302_ReadReg(HFCONST1,regbuf,2);
        //写电压增益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GSUx[0] = 0;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GSUx[1] = 0;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GSUx[2] = 0;
        RN8302_WriteReg(GSUA,(uint8_t*)&StDef_RN8302Para_Reg.Cst_GSUx[0],2);
        RN8302_WriteReg(GSUB,(uint8_t*)&StDef_RN8302Para_Reg.Cst_GSUx[1],2);
        RN8302_WriteReg(GSUC,(uint8_t*)&StDef_RN8302Para_Reg.Cst_GSUx[2],2);
        //写电流增益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GSIx[0] = 0;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GSIx[1] = 0;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GSIx[2] = 0;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GSIx[3] = 0;
        RN8302_WriteReg(GSIA,(uint8_t*)&StDef_RN8302Para_Reg.Cst_GSIx[0],2);
        RN8302_WriteReg(GSIB,(uint8_t*)&StDef_RN8302Para_Reg.Cst_GSIx[1],2);
        RN8302_WriteReg(GSIC,(uint8_t*)&StDef_RN8302Para_Reg.Cst_GSIx[2],2);
        RN8302_WriteReg(GSIN,(uint8_t*)&StDef_RN8302Para_Reg.Cst_GSIx[3],2);
        //x相有功功率增益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GPx[0] = 0;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GPx[1] = 0;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GPx[2] = 0;
        RN8302_WriteReg(GPA,(uint8_t*)&StDef_RN8302Para_Reg.Cst_GPx[0],2);
        RN8302_WriteReg(GPB,(uint8_t*)&StDef_RN8302Para_Reg.Cst_GPx[1],2);
        RN8302_WriteReg(GPC,(uint8_t*)&StDef_RN8302Para_Reg.Cst_GPx[2],2);
        //x相有功分段相位校正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Px_PHSL[0] = 0;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Px_PHSL[1] = 0;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Px_PHSL[2] = 0;
        RN8302_WriteReg(PA_PHS,(uint8_t*)&StDef_RN8302Para_Reg.Cst_Px_PHSL[0],2);
        RN8302_WriteReg(PB_PHS,(uint8_t*)&StDef_RN8302Para_Reg.Cst_Px_PHSL[1],2);
        RN8302_WriteReg(PC_PHS,(uint8_t*)&StDef_RN8302Para_Reg.Cst_Px_PHSL[2],2);
        //x相无功分段相位校正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Qx_PHSL[0] = 0;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Qx_PHSL[1] = 0;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Qx_PHSL[2] = 0;
        RN8302_WriteReg(QA_PHS,(uint8_t*)&StDef_RN8302Para_Reg.Cst_Qx_PHSL[0],2);
        RN8302_WriteReg(QB_PHS,(uint8_t*)&StDef_RN8302Para_Reg.Cst_Qx_PHSL[1],2);
        RN8302_WriteReg(QC_PHS,(uint8_t*)&StDef_RN8302Para_Reg.Cst_Qx_PHSL[2],2);
                //电流offset
        regbuf[0] = 0;
        regbuf[1] = 0;
        RN8302_WriteReg(IA_OS,regbuf,2);
        regbuf[0] = 0;
        regbuf[1] = 0;
        RN8302_WriteReg(IB_OS,regbuf,2);
        regbuf[0] = 0;
        regbuf[1] = 0;
        RN8302_WriteReg(IC_OS,regbuf,2);
        //有功视在启动电流阈值
        regbuf[0] = 0x02;
        regbuf[1] = 0x36;
        RN8302_WriteReg(IStart_PS,regbuf,2);
        //无功视在启动电流阈值
        regbuf[0] = 0x02;
        regbuf[1] = 0x36;
        RN8302_WriteReg(IStart_Q,regbuf,2);
        //无功视在启动电流阈值
        regbuf[0] = 0x04;
        regbuf[1] = 0x00;
        RN8302_WriteReg(LostVoltT,regbuf,2);
        //无功视在启动电流阈值
        regbuf[0] = 0x00;
        regbuf[1] = 0x2C;
        RN8302_WriteReg(ZXOT,regbuf,2);
        //CF管脚配置
        regbuf[0] = 0x04;
        regbuf[1] = 0x32;
        regbuf[2] = 0x10;
        RN8302_WriteReg(CFCFG,regbuf,3);
        //计量单元配置寄存器
        regbuf[0] = 0x40;
        regbuf[1] = 0x00;
        regbuf[2] = 0x00;
        RN8302_WriteReg(EMUCFG,regbuf,3);
                m_memset(regbuf,0,3);
                RN8302_ReadReg(EMUCFG,regbuf,3);
        //计量控制位
        regbuf[0] = 0x00;regbuf[1] = 0x00;regbuf[2] = 0x77;
        RN8302_WriteReg(EMUCON,regbuf,3);
        //校表时不要写保护
        //regbuf[0] = 0xDC;
        //RN8302_WriteReg(WREN,regbuf,1);
    }

    return status;
}

(3)RN8302校表,电压、电流增益校准(校表台设置3相电压设置成220V,3相电流设置成5A)
/********************************************************
功能描述:   功率法校正电压增益
参数说明:   vol:扩大100倍
返回说明:
调用方式:
全局变量:
读写时间:
注意事项:
日期    :
********************************************************/
uint16_t RN8302_CalibrateUGain(uint16_t vol,uint8_t phase)
{
    uint8_t regbuf[5];
    const uint16_t regURMS[]={0x0007,0x0008,0x0009};
    const uint16_t regGUSx[]={GSUA,GSUB,GSUC};
    float err=0;
    uint16_t uGain;
        int32_t data;

    if(RN8302_ReadReg(regURMS[phase],regbuf,4)==0){
                data = BufToU32(regbuf);
        err = (data-44000000)*1.0/44000000;
        err = -err/(1+err);
        if(err > 0){
            uGain = (uint16_t)(err*32768);
        }
        else{
            uGain = (uint16_t)(err*32768+65536);
        }
                //写使能
        regbuf[0] = 0xE5;
        RN8302_WriteReg(WREN,regbuf,1);
        regbuf[0] = uGain/256;regbuf[1] = uGain%256;
        RN8302_WriteReg(regGUSx[phase],regbuf,2);
                m_memset(regbuf,0x00,2);
                RN8302_ReadReg(regGUSx[phase],regbuf,2);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GSUx[phase] = uGain;
    }

    return uGain;
}

/********************************************************
功能描述:   功率法校准电流
参数说明:
返回说明:
调用方式:
全局变量:
读写时间:
注意事项:
日期    :
********************************************************/
uint16_t RN8302_CalibrateIGain(uint16_t cur,uint8_t phase)
{
    uint8_t regbuf[5];
    const uint16_t regIRMS[]={0x000B,0x000C,0x000D};
    const uint16_t regGISx[]={GSIA,GSIB,GSIC};
    float err=0;
    uint16_t iGain;
    int32_t data;

    if(RN8302_ReadReg(regIRMS[phase],regbuf,4)==0){
        data = BufToU32(regbuf);
        err = (data-3500000)*1.0/3500000;
        err = -err/(1+err);
        if(err > 0){
            iGain = (uint16_t)(err*32768);
        }
        else{
            iGain = (uint16_t)(err*32768+65536);
        }
        //写使能
        regbuf[0] = 0xE5;
        RN8302_WriteReg(WREN,regbuf,1);
        regbuf[0] = iGain/256;regbuf[1] = iGain%256;
        RN8302_WriteReg(regGISx[phase],regbuf,2);
        m_memset(regbuf,0x00,2);
        RN8302_ReadReg(regGISx[phase],regbuf,2);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GSIx[phase] = iGain;
    }

    return iGain;
}

(4)RN8302校表,功率因素在1.0情况下可以不校准,只需通过校表台查看一下误差,误差较大的,再进行校准;正常情况下,电压、电流校准后,1.0无需校准
(5)RN8302校表,0.5L,A相校准,(校表台设置A相电压设置成220V,A相电流设置成5A,功率因素0.5L)
(6)RN8302校表,0.5L,B相校准,(校表台设置B相电压设置成220V,B相电流设置成5A,功率因素0.5L)
(7)RN8302校表,0.5L,C相校准,(校表台设置C相电压设置成220V,C相电流设置成5A,功率因素0.5L)
/********************************************************
功能描述:   功率法校准 Un Ib 0.5增益
参数说明:   err扩大1000倍 xx.xxx
返回说明:
调用方式:
全局变量:
读写时间:
注意事项:
日期    :
********************************************************/
uint16_t RN8302_CalibratePx_PHSL(uint8_t phase)
{
    uint8_t regbuf[5],i;
    uint32_t regtemp[5],regtotal=0;
        float err = 0;
    const uint16_t regGPx[]={PA_PHS,PB_PHS,PC_PHS};
    const uint16_t regGQx[]={QA_PHS,QB_PHS,QC_PHS};
    const uint16_t regArry[]={0x0014,0x0015,0x0016};
    uint16_t pGain;
        uint32_t data;

    for(i=0;i<5;i++){
        if(RN8302_ReadReg(regArry[phase],regbuf,4)==0){
            regtemp[i] = BufToU32(regbuf);
            regtotal += regtemp[i];
        }
        TicksDelayMs(400);
    }
    data = regtotal / 5;
    err = (data-9179115)*1.0/9179115;
    err = -err/(sqrt(3));
    if(err > 0){
        pGain = (uint16_t)(err*32768);
    }
    else{
        pGain = (uint16_t)(err*32768+65536);
    }
    //写使能
    regbuf[0] = 0xE5;
    RN8302_WriteReg(WREN,regbuf,1);
    regbuf[0] = pGain/256;regbuf[1] = pGain%256;
    RN8302_WriteReg(regGPx[phase],regbuf,2);
    RN8302_WriteReg(regGQx[phase],regbuf,2);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Px_PHSL[phase] = pGain;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Qx_PHSL[phase] = pGain;

    return pGain;
}

(8)RN8302校表,电流offset校准,(校表台设置三相相电压设置成220V,三相电流设置成0A)
/********************************************************
功能描述:   校准电流偏置
参数说明:
返回说明:
调用方式:
全局变量:
读写时间:
注意事项:
日期    :
********************************************************/
uint8_t RN8302_CalibrateCurrentOffset(uint8_t phase)
{
    uint8_t regbuf[5];
    uint32_t regtemp[10],regtotal=0;
    const uint16_t regArry[]={0x000B,0x000C,0x000D};
    const uint16_t regIx_OS[]={IA_OS,IB_OS,IC_OS};
    uint8_t i = 0;
    uint16_t temp;

    for(i=0;i<12;i++)
    {
        if(RN8302_ReadReg(regArry[phase],regbuf,4)==0){
            regtemp[i] = (regbuf[0]<<24)+(regbuf[1]<<16)+\
                    (regbuf[2]<<8)+(regbuf[3]);
        }
        regtotal += regtemp[i];
        TicksDelayMs(300);
    }
    regtotal /= 12;
    regtotal = regtotal * regtotal;
    //求反码
    regtotal = ~regtotal;
    temp = (regtotal / 0x4000)&0xFFFF;
    //符号位
    if(regtotal & 0x80000000)
        temp |= 0x8000;
    //写使能
    regbuf[0] = 0xE5;
    RN8302_WriteReg(WREN,regbuf,1);
    regbuf[0] = temp/256;regbuf[1] = temp%256;
    RN8302_WriteReg(regIx_OS[phase],regbuf,2);
    StDef_RN8302Para_Reg.Cst_Ix_OS[phase] = temp;

    return 0;
}

(9)RN8302校表,电量清零
RN8302累计电量采用的是读后清零方式,所以累计电量是存在eeprom中的,只需要将eeprom中数据清空就可以,不用对RN8302进行操作

楼主:
上图按照手册把HFConst寄存器换算方式列了一下,详细说明参照用户手册64页(注意:校准方式采用功率校准,不是误差校准法)
在上文中提到的RN8302初始化时HFCONST1这个寄存器需要设置成这个值

RN8302用户手册

楼主:
编辑占位

网友:
有相同应用的可以参考了。谢谢分享。

网友:
多谢,正好用得上

网友:
多谢,楼主介绍的还比较详细,收藏备用

网友A:
楼主好人

RN8302初始化 uint8_t RN8302_Init(void)和 RN8302校表初始化 uint8_t RN8302_CalibrateInit(void)可以合并一下,在RN8302_CalibrateInit中对StDef_RN8302Para_Reg 赋初始化值写eeprom,然后调用 RN8302_Init
StDef_RN8302Para_Reg 校表参数保存到eeprom中时,建议计算CRC校验,并且至少有一个备份;上电从eeprom恢复数据时判断CRC,取正确的那份数据

网友:
非常详细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人

RN8302初始化 uint8_t RN8302_Init(void)和 RN8302校表初始化 uint8_t RN8302_CalibrateI ...

你好,校表数据是有crc16校验的,是放在非易失性存储那块做的

网友:
楼主不错,MARK一下,以防备用

网友B:
手上有块rn8209d板,没有datasheet ,不知楼主有吗?有的话能否发个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块rn8209d板,没有datasheet ,不知楼主有吗?有的话能否发个上来。

网友C:
感谢楼主,这个电流更新频率是多少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楼主,已经在论坛上找到了。

网友D(2018-10-20):
请兄台推荐个校表台,有型号和厂家最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这个电流更新频率是多少呀

3.495Hz或13.982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兄台推荐个校表台,有型号和厂家最好,谢谢

你好,校表台一台是相对来说比较贵,大概需要20~30万,你是做什么产品的,如果量不是很大,可以找相应厂家来帮你弄

网友E:
请问 为什么
“光耦隔离,无法直接用硬件SPI,只能用软件SPI”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 为什么
“光耦隔离,无法直接用硬件SPI,只能用软件SPI”

我用的普通的光耦,通信速度比较慢,硬件SPI的速度都比较快,所以只用了软件spi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普通的光耦,通信速度比较慢,硬件SPI的速度都比较快,所以只用了软件spi ...

速度原因,了解了  多谢

网友(2019-01-18):
marker 一下,过后再看 RN8302

网友(2019-02-20):
谢谢 收藏的 以后用

网友F:
为毛要用光耦隔离呢, 直接通信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毛要用光耦隔离呢, 直接通信不行吗……

电压是直连的,不隔离设备就是带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是直连的,不隔离设备就是带电的

哦, 我用PT了....

网友G:
原理图能否传一份上来啊

网友H:
我想问一下   使用RN8209D必须要先校表吗?  我就想检测电压 电流 功率  需不需要校表?

网友:
正在做RN7302,看看。

网友I:
请问楼主:1、可以把H文件贴出来吗?2、BufToU32()这个函数可以看看吗? 3、有读取电压,电流有效值的代码吗?主要想看看如何转换成实际值。

网友:
将要用到电量计量芯片,做个记号

网友:
标记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理图能否传一份上来啊

原理图已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1、可以把H文件贴出来吗?2、BufToU32()这个函数可以看看吗? 3、有读取电压,电流有效值的代码吗 ...

uint8_t RN8302_ReadCurrentReg(uint8_t phase,uint8_t *regdata)
{
    uint8_t regbuf[4];
    if(phase == 0){
        if(RN8302_ReadReg(0x000B,regbuf,4)==0){
            m_memcpy((uint8_t*)regdata,regbuf,4);
        }
    }
    else if(phase == 1){
        if(RN8302_ReadReg(0x000C,regbuf,4)==0){
            m_memcpy((uint8_t*)regdata,regbuf,4);
        }
    }
    else if(phase == 2){
        if(RN8302_ReadReg(0x000D,regbuf,4)==0){
            m_memcpy((uint8_t*)regdata,regbuf,4);
        }
    }

        return 0;
}

uint8_t RN8302_ReadVoltage(uint8_t phase)
{
    uint8_t regbuf[5];
        uint32_t regtemp = 0;
        const uint16_t regArry[]={0x0007,0x0008,0x0009};

        if(RN8302_ReadReg(regArry[phase],regbuf,4)==0)
        {
                regtemp = (regbuf[0]<<24)+(regbuf[1]<<16)+\
                                         (regbuf[2]<<8)+(regbuf[3]);
        #ifdef RN8302_USING_PowerCorrection
        Voltage[phase] = (uint16_t)(regtemp*10.0/ (44000000/220)); //扩大10
        #endif

        #ifdef RN8302_USING_ErrCorrection
        Voltage[phase] = (uint16_t)(regtemp*10.0*Kv); //扩大10
        #endif

        }

        return 0;
}

这是电压、电流的换算,使用这个宏定义RN8302_USING_PowerCorrection
BUF2int这个函数就是将数组中的4个字节换算成uint32_t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想问一下   使用RN8209D必须要先校表吗?  我就想检测电压 电流 功率  需不需要校表? ...

你好,RN8209计量芯片需要先校表的;如果对要求不高,你可以串一个电表来进行校表,通过电表测量出的电压、电流来换算你自己的值

网友(2019-03-22):
引用 楼主:
这是电压、电流的换算,使用这个宏定义RN8302_USING_PowerCorrection
BUF2int这个函数就是将数组中的4个 ...

请问:      Voltage[phase] = (uint16_t)(regtemp*10.0/ (44000000/220)); //扩大10     44000000/220  这个系数是如何确定的?
               Voltage[phase] = (uint16_t)(regtemp*10.0*Kv); //扩大10           Kv 这个参数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
源代码也上传下把,这样就完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      Voltage = (uint16_t)(regtemp*10.0/ (44000000/220)); //扩大10     44000000/220  这个系 ...

用户手册里功率校表法那章有讲的,手册讲的比较详细

网友:
推荐 CS5463 电表计量芯片

网友:
推荐 CS5463 电表计量芯片

CS5463

CS5464

网友J(2019-04-22):
这个校准的话是不是需要校表台才能准确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校准的话是不是需要校表台才能准确校准?

要看精度要求的,有表位数量少的,便宜的校表台,2~3万左右

网友:
楼主的资料比较详细,点赞~

网友K(2019-06-02):
LZ有空解释一下什么是变比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LZ有空解释一下什么是变比参数吗

变比是互感器的主要参数,比如1000:1,假设输入电压220V,通过互感器后220/1000=0.22V,互感器输出就是0.22V

网友L:
引用 楼主:
变比是互感器的主要参数,比如1000:1,假设输入电压220V,通过互感器后220/1000=0.22V,互感器输出就是0.2 ...

这里面这个读操作没有看懂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里面这个读操作没有看懂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当时会为了做验证的,回读一下,没特殊含义,可以去掉

网友(2019-08-20):
感谢楼主,正用到这个芯片

网友:
楼主能推荐一个价格便宜的校表仪器吗?用在非计量行业产品。

网友:
多谢分享,RN8302计量芯片

网友(2019-12-21):
留着  备用

网友(2020-04-15):
SPI接口一定要隔离吗?电压等级不一样吗?

网友(2020-07-06):
挺全的资料,正在研究当中。。。

网友:
楼主你好,用功率法校准电压,电流增益后,计算出来电圧,电流,那么有功功率,功率因数应该怎么计算?

网友:
有个问题请教lz,你电压寄存器标准值取44000000,理论/标准=0.698,不符合手册说的0.8< <1.2啊,这里怎么考虑的?

网友:
有数字隔离芯片,同光耦价格长不多或者更便宜。

网友M:
楼主请教,RN8302B电流空载噪声有多少?你启用OFFSET校正了吗?

网友(2020-08-28):
刚好研究这个片子,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是个非常好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请教,RN8302B电流空载噪声有多少?你启用OFFSET校正了吗?

启用offset了,空载噪声和板子有关系

网友:
切换到三相三线,UCA 是通过UAB UBC计算出来的吗???

网友(2020-11-13):
万分感谢楼主!另外有没有PCB分享一下啊?

网友(2021-11-11):
请问楼主,电压偏置UA_OS不需要设置了吗?

网友(2022-05-11):
这个帖值得收藏!

网友N(2023-05-30):
楼主,RN8302读取电量值2.2kwh和三相标准源(220V/5A)值3.3kwh,有差别是什么问题?

网友:
记录一下,最近可能要用类似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RN8302读取电量值2.2kwh和三相标准源(220V/5A)值3.3kwh,有差别是什么问题? ...

功率标准值算的有问题吧。
根据手册上的方法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