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外接编码器计数过程怎么检测断线?

楼主(2018-08-22):
如题,STM32外接增量式ABZ 编码器,计算速度位置,万一编码器缺相或者未连接,怎么检测呢?

网友:
正常的A,B都依次跳变的,建议你用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抓下波形看看

未连接,电机处于运行状态,但是编码器A,B都没有跳变
缺相, A,B其中一项有变化,另外一个不变

就看你编程功底了

网友:
A、B两个信号接一个与门,正常情况下,输出信号占空比是25%

网友:
这个应该很简单很好做才对吧?

网友:
如果是差分信号直接检测A- A+ B+ B- Z+ Z-的电平就可以了,普通编码器信号就检测一段时间内有无脉冲变化

楼主:
楼上几位说的都是要动起来才检测的,假设我电机一段时间不动呢,我看到有些进口驱动器似乎没动的时候也能检测,这时候电机处于没有使能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几位说的都是要动起来才检测的,假设我电机一段时间不动呢,我看到有些进口驱动器似乎没动的时候也能检 ...

可以用IO的pull-up和pull-down來確認input pin是否有外部訊號存在。

网友:
用异或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几位说的都是要动起来才检测的,假设我电机一段时间不动呢,我看到有些进口驱动器似乎没动的时候也能检 ...

不用差分信号的编码器的话不跑起来是无法检测的,你看图就明白了,
你可以用输出差分信号的,就很好检测了

网友:
楼上这图很给力

网友:
如果是光编那不好检测。旋编的话有专门的解码芯片可以检测出线是不是断了。

网友(2020-03-06):
差分信号用异或门,正常一对差分信号是互补的,单端没办法,只能软件判断,分多种情况,比如一个有脉冲,一个不动,有索引信号的可以ABZ相互比较,但做不到万无一失,会有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