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m虚拟机,就挂个微信,推荐用完整win7系统吗?还是精简...

楼主(2018-08-22):
如题,多台虚拟机,能不在资源尽量不要,,感觉搞个精简版系统就可以,有何推荐?

网友:
win7 pe, 应该可以装微信

网友:
win 2000行不行?

网友A:
为啥不用安卓模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安卓模拟器

用PC可以同时登录。
安卓登录第二个的时候,第一个会被迫下线

网友:
用虚拟机开销比较大,看看能不能用docker

网友:
多开几个浏览器,挂微信网页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PC可以同时登录。
安卓登录第二个的时候,第一个会被迫下线

多开器了解一下

网友:
好像有人是在win系统下开安卓模拟器吧,模拟器一般都能多开。你vm下虚拟多个win?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PC可以同时登录。
安卓登录第二个的时候,第一个会被迫下线

微信 PC 端 关闭打开的微信  对着 应用图标 快速连续多次双击  打开2个以上的 登录对话框 你就成功了  可以依次扫码登录2个微信

网友B:
我的意思是手机电脑同时登录,你十开也没有用吧,一个账号限制在一个安卓客户端登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手机电脑同时登录,你十开也没有用吧,一个账号限制在一个安卓客户端登录 ...

如果是qq的话我知道有分平板版和手机版,同时登录不会顶号,微信不怎么用不知道有没有,不过楼主既然要多开那应该不是挂自己的常用号。

网友:
挂个微信用骨头版xp啊

网友:
强烈建议XP+1024

网友:
没用过很实用么

网友:
没用过很实用么。。。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