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52832用于车载设备抗干扰性怎么样?

楼主(2018-08-22):
有个BMS的案子,要测量电动四轮车的电池组电压、电流等参数,需要用蓝牙与手机传输数据。
想到NRF52832 是ARM CM4内核,自带蓝牙接口,可以最大限度的节省成本。就是不知道抗干扰性和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A:
先说是不是车规先。看样

网友:
接触一个后装车载项目,用的就是NRF528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是不是车规先。看样

不是车规,是后加装的一个小东西

网友:
nrf52832 有车规的型号

网友:
用私有协议,别用蓝牙,这样好点

网友:
硬件做好隔离,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