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fpga能检测到却无法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8-08-23):
开发板是红色飓风的e16,fpga型号是xc6slx16。连上usb下载器,在impact中扫描链路能识别出fpga。但是无法下载bit文件,报错好像说什么不一致。右键其他选项如读取id等都不行,错误相同。在其他板子上执行相同的检测都可以,故排除下载器问题。请问各位大神该如何解决?

网友:
按说你用的是买来的开发板应该没有问题才对。
我最近使用xc6slx16也遇到了jtag问题(烧写SPI Flash失败),不过板子是自己做的。

网友:
给jtag串100r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