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农村建房屋顶距离高压线(380V)的安全距离是多少?

楼主(2018-08-23):
请教农村建房屋顶距离高压线(380V)的安全距离是多少?

网友A:
镇上的380V都是沿街道商铺门口上边并排走线的啊,有绝缘层外皮问题不大的

补充:380V不能算高压吧

网友:
我家屋后有个110KV的高压线,局楼顶(楼高约8米)约摸有100米  不知道辐射大不大

网友B:
网上看到的,供参考:
高压线的安全距离:

1KV以下距离为4米;

1-10KV距离为6米;

5-110KV距离为8米;

154-220KV距离为10米;
350-500KV距离为15米。

220千伏的高压线在百米范围内的电磁辐射强度超过0.4微特斯拉;

132千伏的高压线在数十米范围内的电磁辐射强度超过0.4微特斯拉;

11-66千伏的高压线在十数米范围内的电磁辐射强度超过0.4微特斯拉;

埋藏在地下的高压线只在数米范围内的电磁辐射强度超过0.4微特斯拉。

网友C:
380和家里220是一样的,只是多了亮相,我认为基本不用特别考虑

网友:
毛线高压,和你自家墙里的线是一样的

网友:
毛线高压,比你家电蚊拍低多了

网友:
380V不能算高压

网友:
估计楼主是按照单片机供电电压来算高压的

网友:
380算低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镇上的380V都是沿街道商铺门口上边并排走线的啊,有绝缘层外皮问题不大的

补充:380V不能算高压吧 ...

就是水泥电桩上的,无绝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看到的,供参考:
高压线的安全距离:

谢谢你!那就是4米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0和家里220是一样的,只是多了亮相,我认为基本不用特别考虑

还是要考虑考虑,比如下雨,打雷

楼主:
380V不好意思我们农村的都这么叫。见笑

网友D:
以前辗米机就用38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辗米机就用380的。

对我们那儿叫动力房,里面的打米机,面粉机都是三相380V

网友:
几米是可以,但是打雷的时候漏电保护器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