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买了个J-LINKV10.1 EDU,居然没有3.3V输出

楼主(2018-08-23):
    545元,没有3.3V输出,可以通过设置令19PIN输出5V,但外壳贴了防拆标识,
只能从这里外加LDO了。

仿真速度快了,15000kHz,ST-LINK和J-LINK V8只有 4000kHz。
其它还没有开始玩,不知道这个有什么新鲜玩法。

网友:
v9  有12M

网友A:
请问楼主的J-Link EDU在哪里买的?

网友B:
545元的是正品,还是山上货?感觉这价格不上不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的J-Link EDU在哪里买的?

某宝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45元的是正品,还是山上货?感觉这价格不上不下的。

没有拆开看,能升级

网友C:
除了镭射标其他标加热下就取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镭射标其他标加热下就取下来了

明天试试

网友D:
坐等楼主全面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坐等楼主全面测试

以前都是用ST-LINK V2,
倒是有个V8,不好用,
对J-LINK不熟啊,
要不你给个测试指标和方法,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都是用ST-LINK V2,
倒是有个V8,不好用,
对J-LINK不熟啊,

感觉没有什么好测试的JTAG V9 V10 15M  V8 10M好像,SWD V9 12M  V10 15M  V8 4M,其他好像v8 V9 EDU 没有串口   V10 有了
普通用估计就只有SWD JTAG 用的多点,高级的估计很多用不到

网友:
飞根线,开盖后,靠近USB那边有个LDO,3.3V, 我直接飞到 1 号引脚上,正常使用

网友:
  搞不懂为啥这jtag要选 腿那么多的mcu,,,,

网友(2019-06-08):
也买了一个,发现输出信号电平固定5V,不跟着目标板电压变化。

网友:
因为,能够usb高速的不外扩芯片cpu主频有很高的,只有nxp的有这种型号的cpu

网友(2019-08-28):
昨天到货了2只   自己工作室用的   体验了一把   速度一级棒   再也不要烦  变砖的麻烦了

网友:
钱多的主

网友:
哪里买的?

网友E:
假货宝也有好几家?用哪家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假货宝也有好几家?用哪家的呀?

公司买的,具体哪家就不清楚了

网友:
贸泽电子包邮,质量有保障,只是edu不怎么支持jflash
https://www.mouser.cn/ProductDet ... NZDyZ4K0dwf6o9Xeg1V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假货宝也有好几家?用哪家的呀?

https://www.mouser.cn/ProductDet ... jgAAGoLFLrXwouIc%3D

网友:
对于stm32 会快吗?

网友F:
我是说stm32支持这么快的速度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说stm32支持这么快的速度吗?哈哈

可以啊,我用的就是STM32,KEIL显示的速度

网友:
stlink v3速度也还可以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啊,我用的就是STM32,KEIL显示的速度

实际上是一样慢。。
stm32本身决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实际上是一样慢。。
stm32本身决定了。

这你就错了,我买了个两百多的v10,原来v8只能5m的速度,换了v10去到7.5m,stm32用得少,但烧了几次确实显示了15m,对比原来的v8,烧写速度确实快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你就错了,我买了个两百多的v10,原来v8只能5m的速度,换了v10去到7.5m,stm32用得少,但烧了几次确实 ...

建议你多试试

网友:
不是说11已经出来了啊?

网友(2020-02-25):
引用 网友B:
545元的是正品,还是山上货?感觉这价格不上不下的。

看看分板工艺就晓得是山寨的

网友:
这个还是太大了,stlink 迷你版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