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标注过孔外经最小0.45,那么0.65间距BGA能否扇出

楼主(2018-08-23):
帖子重新编辑一下:
我的BGA是0.65间距的,0.3的PAD,
在0.2内经0.45外经,且线间距0.35mil的前提下似乎无法扇出
不想去其它板厂搞复杂工艺,对于新手不适合
大家看有没有办法可以实现

如下是编辑前的内容,大家可以忽略不看,因为我写错了间距尺寸
-------------------------------------------------------------------------------------------------------------------------------------------------
我翻看了论坛里关于BGA的帖子,得知0.8间距以上的BGA工艺上相对容易实现,并且有网友在嘉立创做板成功的案例。

因此我尝试画一下样图,我选择的BGA不仅间距是0.8mm,而且还不超过4排,这样扇出相对较容易。
但是我发现嘉立创的工艺参数里标明最小过孔内经0.2mm,外经0.45mm(论坛里有网友使用0.38mm)
如果外经严格做到0.45mm我发现无法成功扇出,有做过的朋友请指点一下,低成本,低工艺需求的情况如何实现我的PCB。

网友:
应该可以吧

楼主:
更改一下回复
是我搞错了封装的间距,间距是0.65mm,清楚了

网友:
搞不定就说明你不是嘉立创的目标客户。

网友A:
样板我已经试验过了,内径0.2mm,外径0.3mm,没问题。华强PCB可以做,嘉里创也没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样板我已经试验过了,内径0.2mm,外径0.3mm,没问题。华强PCB可以做,嘉里创也没报错。 ...

你那个0.4间距的BGA搞的怎么样了?

网友A:
大部分0201,幸亏焊工了得,就做了两个样板,一次成功。太密集了,没法下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0201,幸亏焊工了得,就做了两个样板,一次成功。太密集了,没法下烙铁。 ...

在哪做的PCB?
我也有0.4间距BGA和0201阻容的需求,在哪里可以打样,大约费用是什么级别?4层能搞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哪做的PCB?
我也有0.4间距BGA和0201阻容的需求,在哪里可以打样,大约费用是什么级别?4层能搞定吗? ...

我在华强做的,四层板,工程费100,过孔费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华强做的,四层板,工程费100,过孔费30

真心不贵呀,你用的什么尺寸的过孔?
你这个价格应该没有使用盘中孔吧?
感觉0.4间距,如果不用盘中孔好难好难布线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心不贵呀,你用的什么尺寸的过孔?
你这个价格应该没有使用盘中孔吧?
感觉0.4间距,如果不用盘中孔好 ...

0.4不好扇出,WLCSP封装我改用QFN,盘中过孔害怕良品率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4不好扇出,WLCSP封装我改用QFN,盘中过孔害怕良品率低。

wlcsp我一般都是把不用的pad去掉,然后走线,不打过孔。哈哈!!!

网友:
感谢大家的支持,比较精密些的通孔多层板,一直也有在制作的。价格实在,与普通难度一样价格。4层打样交期4-5天,可选2天或3天加急。
假如一个12CM的四层板,大致价格交期对比如下:

网友:
盘中孔   背面塞油,这个 JLC 的工艺能满足,内孔0.2   外环0.45  拉开间距就行了,关于盘中孔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网友:
引用 网友B:
wlcsp我一般都是把不用的pad去掉,然后走线,不打过孔。哈哈!!!

仗着有绿油,焊补上去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