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支持以太网和光通信自动切换的PHY芯片,要MII接口的

楼主(2018-08-23):
请教:支持以太网和光通信自动切换的PHY芯片,要MII接口的,在STM32上用的,不支持RGMII高速接口。貌似RGMII、GMII接口的比较多。MII接口的什么芯片常用一些?
我目前只了解到两颗:
DP83620
LXT971A

有没有更通用的选择?

网友A:
88e1111?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88e1111?不知道是不是

好的,谢谢,我先看看资料。我现在有点迷糊了,貌似我上面提到的芯片只能单接以太网或光模块,两个能否合在一起还是个问题呢。以前我们用RGMII接口的,跟这个MII接口的模式不一样。

网友B:
可以在ST的官方Demo板里边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88e1111?不知道是不是

大哥,这个不行,千兆的,没有MII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ST的官方Demo板里边找。

官方Demo有这个?具体哪个型号的?我去看看。我们用429

网友C:
让两个不同类型的PHY同时工作,然后软件上做2选一,不用的PHY处于脱机模式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两个不同类型的PHY同时工作,然后软件上做2选一,不用的PHY处于脱机模式不就好了。 ...

是的  DP83849,两个端口的可以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这个不行,千兆的,没有MII口。

GMII降速用,其实就是mii

楼主:
引用 网友A:
GMII降速用,其实就是mii

还有这种玩法?我了解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GMII降速用,其实就是mii

仔细看了88E1111,是支持MII,但是MII接口不支持1000M光纤通信。我们其他项目用的 AR8033,用的RGMII,资料中也提了一下可以配置为MII,但没有详细说明,估计也难用起来。

网友:
RTL8201 IP101

楼主:
谢谢。不过也是以太网或光纤,不能同时留两个接口的。

网友:
88E6060-   需要2个口同时用的话,用带MII总线的交换机芯片即可

网友D:
我们环网用的就是STM32F107+88E6060,支持光口、电口接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88E1111,是支持MII,但是MII接口不支持1000M光纤通信。我们其他项目用的 AR8033,用的RGMII,资 ...

你CPU只有百兆,而且都远远跑不满,前端要千兆的光纤干嘛?

楼主:
找到一颗满足要求的:DP83843,不过要5V供电,先问问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环网用的就是STM32F107+88E6060,支持光口、电口接入

谢谢,我看看。主要是通信距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环网用的就是STM32F107+88E6060,支持光口、电口接入

这是六口带MAC的交换机芯片啊,太浪费了。

楼主:
3口交换机芯片,也浪费。我要的是PHY。

网友E:
DP83620 这个自己切换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DP83620 这个自己切换不可以吗?

不行,只有一组收发线,不能把光口电口都接上面吧?只能接一个接口,或光或电。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行,只有一组收发线,不能把光口电口都接上面吧?只能接一个接口,或光或电。 ...

我的意思是借用外部电路切换。FX 和TX  选择有配置, 接口 无非 就是4根线 切换 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我决定换个思路搞了。另外再加一路W5500这类芯片做以太网通信,然后把MAC+PHY做光纤通信。整个方案就简单了。其实没想到选型这么难,以为这种芯片很常用,结果看来是比较另类了。另类的方案就不这样搞了,例如DP83849  83843都死贵,不这样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意思是借用外部电路切换。FX 和TX  选择有配置, 接口 无非 就是4根线 切换 一下。 ...

高速差分线啊,不好做开关切换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高速差分线啊,不好做开关切换的。

没什么不好切,100M以太网随便玩,没有太高要求,我们常用4个2.54的跳线跳。千兆才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什么不好切,100M以太网随便玩,没有太高要求,我们常用4个2.54的跳线跳。千兆才有要求 ...

这样是可行的。我还以为用模拟开关切呢,装外壳后不好手工切啊。面板做拨动开关也不好。谢谢建议。

网友F(2020-04-15):
想问一下楼主解决了吗,我最近也在做个。

网友:
直接上一对usb用DPDT?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问一下楼主解决了吗,我最近也在做个。

没有,这个方案太另类,最后我用了一片W5500做以太网,然后用了一片光口PHY做光通信。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这个方案太另类,最后我用了一片W5500做以太网,然后用了一片光口PHY做光通信。 ...

可以分享给我参考一下吗,第一次接触有点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分享给我参考一下吗,第一次接触有点懵

兄弟,这是公司技术资料啊,方案都说得这么清楚了,先一片光通信phy看参考设计啊,电路都很简单的,软件上才麻烦一点。

网友F:
老哥,我的是毕业设计,实在是不带会做,能代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哥,我的是毕业设计,实在是不带会做,能代接吗。

说需求,报价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需求,报价格。

加个V吧 17854299623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说需求,报价格。

老哥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哥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你有什么需求,能给什么价位,在论坛提吧,只要钱给到位,论坛里大把高手帮你解决问题。我最近项目时间实在很紧,疫情导致项目延后两个多月,要赶工,没时间接毕业设计这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