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问题求解

楼主(2018-08-23):
单片机通过485转232模块给PC机的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正常, 但用串口调试助手给单片机发送数据却接受不到。 单片机程序调试发现也进不了接受中断。请教坛里高手什么原因

网友:
DE拉低了吗

网友:
找示波器看看单片机RXD引脚是否有数据波形。
检查程序看是否允许接收、是否开了接收中断。

网友:
先看RXD波形,用的什么485IC,接受信号时,控制接受引脚电平有没有设置对。

网友:
485芯片,平常是接收模式吗?看看RE信号

网友:
一步一步检查吧

网友:
不会调试,就用USB转485的模块和单片机通信,一步到位。

网友:
接收引脚是否使能了?

网友:
没图说毛线

网友:
单片机串口接收初始化没做好。

网友:
1、检查485收发控制线是否控制正常。
2、检查单片机接收中断是否正常清除。
3、检查串口波形波特率是否正确。

楼主:
谢谢各位 原因找到了 光耦隔离出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