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块Spartan-6,JTAG下载正常,烧写SPI Flash总失败

楼主(2018-08-23):
最近做了一块spartan-6的板子,用jtag可以正常下载bit文件工作,但是烧写SPI Flash却不成功,总是擦除,编程,校验正常到最后从Flash读取配置数据时失败,提示:DONE did not go high, please check。。。。。
下面是我的fpga配置部分的电路图,Mode[0]=1, Mode[1]=0,INIT_B, PROGRAM_B, DONE还有SPI的CS都加了上拉电阻。实在是想不出问题在哪里?

网友A:
试试不用4线模式,单口方式,WP不保护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试单线,WP不保护如何?

话说我也一直用单线,多线总会出现各种兼容性问题。单线的话LZ这接法就根本不识别了——最好的办法是写核自己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话说我也一直用单线,多线总会出现各种兼容性问题。单线的话LZ这接法就根本不识别了——最好的办法是写核 ...

我们产品化会用ARM做主机,从串方式三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产品化会用ARM做主机,从串方式三线

一样一样,我也是最近复用SPI芯片,把FPGA丢到0x020000后面去了,只能也改成从串了

网友:
WP,hold要上拉电阻.
从你的log上可以看到erase,program,verify都是成功了,证明文件已经写入spi flash.
断电重启,看看fpga是否能起来?

楼主:
感觉是烧成功了。断电重启就没反应了,只有jtag下载才会成功并且done引脚连的LED才会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不用4线模式,单口方式,WP不保护如何?

用单线的msc文件也试过了,一样会失败。

网友:
spi flash的型号对吗?

楼主:
加了wp和hold的上拉电阻,现在可以烧spi x1的文件并正常加载了。回头有空再搞搞x4的。咱们论坛真是万能的坛啊!

楼主:
今天晚上谢谢大家了

网友:
R37阻值太大了,这一块手册有描述的

网友:
我遇到过,M0、M1上下拉电阻太大,导致烧录正常,但无法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D7拆掉试试,或者在D7到gnd串一个电阻,保证分压大于80% vcc

谢谢了。加了WP和HOLD pin的上拉电阻已经可以从SPI Flash启动了。
led那里我也觉得有些不妥,已经在Done和led之间串了5.1k电阻,应该比较稳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