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一段数据趋势,上升或 下降

楼主(2018-08-24):
如题,如何判断一段数据的趋势。
图中,有两条曲线,如何准确判断出           在301 点     系列1 有上升趋势  系列 2 有下降 趋势?

网友A:
通常是求导,就是看前后2个数的差值。但为了避免毛刺,估计要滤波。这就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是求导,就是看前后2个数的差值。但为了避免毛刺,估计要滤波。这就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麻烦 ...

求导不是要先弄出来函数吗?

网友:
delta不就是差值么。看他的图形该是x轴是时间

网友B:
看连续的差值是不是都是正或者负不就行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连续的差值是不是都是正或者负不就行了么

然后把 连续的差值 累加起来,看结果是正 还是 负。正就是 上升 负 就是下降。  这样怎么样?

网友:
楼上的思路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然后把 连续的差值 累加起来,看结果是正 还是 负。正就是 上升 负 就是下降。  这样怎么样? ...

这样也不错,你的想法会存在数据抖动的情况,我的想法是肯定单调上升或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不错,你的想法会存在数据抖动的情况,我的想法是肯定单调上升或下降。 ...

不,你的想法,
“看连续的差值是不是都是正或者负”
一组数据 里面有上升 有下降 时没法判断出 整体趋势的

网友:
先滤波,再比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你的想法,
“看连续的差值是不是都是正或者负”
一组数据 里面有上升 有下降 时没法判断出 整体趋势 ...

有升有降趋势就不明显好不,不然炒股票怎么会亏钱!

网友:
二阶差分之后看正负值可以得到拐点,也就是趋势的拐点

网友C:
楼上正解
RC低通滤波 Y(n)=kY(n-1)+(1-k)X(n)
一阶差分 ΔY(n)=Y(n+1)-Y(n)
二阶差分 Δ(ΔY(n))=Y(n+2)-2Y(n+1)+Y(n)

网友D:
用来做炒股的自动交易行不行?

网友:
不是取一个窗口,前1/3求平均,后1/3求平均,然后比大小判断趋势么

网友:
由于求导是微分,所以必须先低通滤波消除小的波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
RC低通滤波 Y(n)=kY(n-1)+(1-k)X(n)
一阶差分 ΔY(n)=Y(n+1)-Y(n)

make

网友E:
为何make?不mark?

网友:
mark,二阶差分求拐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何make?不mark?

哈哈 ,单词搞错了一遍又一遍,谢谢指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
RC低通滤波 Y(n)=kY(n-1)+(1-k)X(n)
一阶差分 ΔY(n)=Y(n+1)-Y(n)

mark,记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
RC低通滤波 Y(n)=kY(n-1)+(1-k)X(n)
一阶差分 ΔY(n)=Y(n+1)-Y(n)

Mark!!

网友F(2019-12-30):
挖坟贴了:
【1】RC低通滤波 Y(n)=kY(n-1)+(1-k)X(n)
其实就是在(a+b)/2的理论上,把0.5的权换成k;
【2】一阶差分 ΔY(n)=Y(n+1)-Y(n)
这个不必多解释,就是两次采样的差值;
【3】二阶差分 Δ(ΔY(n))=Y(n+2)-2Y(n+1)+Y(n)
这个就是两个差值的差值,用来评价增长或衰减的势头;经济学上常用。
这些个RC滤波,一阶二阶啥的,都是概念化了,把人说的云里雾里就显得很高深了。

网友:
跟证券行业的人士咨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
RC低通滤波 Y(n)=kY(n-1)+(1-k)X(n)
一阶差分 ΔY(n)=Y(n+1)-Y(n)

Mark,二阶差分求拐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挖坟贴了:
【1】RC低通滤波 Y(n)=kY(n-1)+(1-k)X(n)
其实就是在(a+b)/2的理论上,把0.5的权换成k;

Mark, 看懂了,二阶差分求拐点

网友G:
用最小二乘法,从某个区间内的点中拟合出来一条直线y=kx+b直线,看k正负得知趋势。
例如excel里面的趋势线,就是最小二乘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何make?不mark?

桌上生活的不懂人家床上的生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挖坟贴了:
【1】RC低通滤波 Y(n)=kY(n-1)+(1-k)X(n)
其实就是在(a+b)/2的理论上,把0.5的权换成k;

这解析很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挖坟贴了:
【1】RC低通滤波 Y(n)=kY(n-1)+(1-k)X(n)
其实就是在(a+b)/2的理论上,把0.5的权换成k;

这个二阶差分不错,这个怎样把采样误差给去掉?

网友H:
先要建立数学模型,否则就是瞎猜,你凭什么相信你的预测值?

网友:
mark 二阶差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要建立数学模型,否则就是瞎猜,你凭什么相信你的预测值?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要建立数学模型,否则就是瞎猜,你凭什么相信你的预测值?

同意,没有数学模型,提问跟回答都是耍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要建立数学模型,否则就是瞎猜,你凭什么相信你的预测值?

怎么建,有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来做炒股的自动交易行不行?

这想法好

网友:
时间序列分析、随机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最小二乘法,从某个区间内的点中拟合出来一条直线y=kx+b直线,看k正负得知趋势。
例如excel里面的趋势线 ...

最小二乘法只适用于线性关系模型

网友:
就是PID控制里面的KD,最好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挖坟贴了:
【1】RC低通滤波 Y(n)=kY(n-1)+(1-k)X(n)
其实就是在(a+b)/2的理论上,把0.5的权换成k;

好晕,有没有实践实例给除除雾。

网友:
二阶差分

网友:
二次导数对于有毛刺的现象效果不好。比较合适的是求极值(不是最大值最小值),然后2个极值之间为单调。